电子模块烧录程序进去,求教

楼主:
参观一家工厂,看别人把程序灌装进电子模块里,感觉很牛,我想请教一下,这样的知识在那些教材力有教过呀,我很好奇,想学习一下。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所有的MCU类,包括单片机,DSP之类的都是这样
工控的PLC也是这样,
编写程序,然后写入程序,,程序工作控制该控制的

网友:
最基础的都在数电、微机,单片机等等。再加上实际动手做过相关项目之后,再看到类似的自然就懂了。并没有很神奇。。

网友:
谢谢你们热心帮助

网友:
可能你可以玩玩随便大主流的单片机,然后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太试图纠结到太本质的问题。
什么,汇编上是怎么实现的啊,加法器是怎么实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