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LDO的输出去耦电容不能使用低ESR的?

楼主:
如题,这个问题困扰了lz很久,度娘也找不到相关答案,特来求助,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容性负载造成反馈环路不稳定

网友A:
低ESR的电容充放电速度较快,如果稳压器的调节率不匹配的话,会发生振荡从而失去稳压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ESR的电容充放电速度较快,如果稳压器的调节率不匹配的话,会发生振荡从而失去稳压特性。

感谢版大指点。进一步想问下,有些LDO支持低ESR的电容,是因为器件本身调节率比较高还是器件内部做了提高稳定性的设计呢?

网友B:
LDO都应该是支持使用的低的ESR电容的。
纹波电压V=R(ESR)×I,R是电容的ESR,I是电流,如果ESR不变,I大纹波则大
所以低的ESR电容应该从降低纹波这里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都应该是支持使用的低的ESR电容的。
纹波电压V=R(ESR)×I,R是电容的ESR,I是电流,如果ESR不变,I大纹 ...

感谢回复!
之前觉得LDO很简单,深入探讨的话,其实还是有些讲究的,最近打算多花点时间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