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进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谢谢(lm311)

楼主:
用正弦波和三角波通过lm311p比较出spwm波,仿真出的二图的波形,但是按仿真图焊的板子,前面都出了,当给lm311供电的时候,输入波形就会没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正负输入电压大约为2v,这个问题所在的原因是哪里呐?大虾们快来帮帮我!!!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
LM311各引脚联接好像不对,输出三极管发射极怎么接到电源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太小,看不清。
LM311各引脚联接好像不对,输出三极管发射极怎么接到电源上去了?

振荡产生的正弦波没有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振荡产生的正弦波没有电压吗?

把图搞大些,贴出来,然后再说其它。没有图,或者图看不清楚,标注不清楚,一切都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图搞大些,贴出来,然后再说其它。没有图,或者图看不清楚,标注不清楚,一切都是白搭。

这个样子!!

网友:
知道了,手动删除回复。。。。。。。你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