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大学生电子竞赛F题 方案级制作过程分享 求精!!!

楼主:
经过2天的时间,我已经进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关键手里没有板子和器件,无法完全实现,但是也几乎都实现了,下面我把我的方案全部无私的分享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有一些死人懒人在我的帖子下面这里打广告的出售成品的死远点,自己开帖子买去,不要脸!!!不要让我在说脏话!!!

我个人觉得真的花了多少钱去买了个实物,弄好了得个奖,弄不好还弄不到奖,其实大赛就是为了检验下学生真正学到多少东西,就算买来个实物,拿到奖了,出去说的时候自己的脸不红么???要珍惜参赛的机会,自己在这期间真正学到东西,不要单纯为了那个奖,太不值得了。我也不多说了。

说实话,我下午都么怎么好好工作,一直写这个方案了,下面我把我这里出来的所有资料全部分享出来。在这里,我把我的图片打上logo了,主要是不想让大家直接搬去用,只是为了让大家参考,懂我的意思吧!先说声抱歉了。。。

这个是我的整体方案图,这两天有很多天线都在找我问方案多少钱,我现在全部公开,还是现在理论分下,
输入信号为调幅度50% AM信号。其载波频率为250MHz~300MHz,幅度有效值Virms10μV~1mV-87dbm----47dbm,调制频率为300Hz~5kHz
低噪声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为50Ω,中频放大器输出阻抗为50Ω
中频滤波器中心频率为10.7MHz
基带放大器输出阻抗为600Ω
负载电阻为600Ω
本振信号自制。
有题目知,输入信号为-87dbm--- -47dbm,下面咱们就以-90dbm---- -50dbm设计这个接收机,看下频率是250---300MHz,由于题目没有要求制作前端滤波器,但是我觉得这个滤波器加上更好,带宽可以宽一点,正好发挥部分有要求,提升带宽,所以我采用高通和低通组合形成带通的形式

接收机系统设计需要考虑的三个要素有:
选择性的分配
增益的分配
噪声的分配
选择性是衡量接收机抗干扰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保证接收机能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选择性的实现由带通滤波器(BPF)来完成;其中,频段的选择在射频部分完成,信道的选择在中频部分完成。
两个射频带通滤波器分别位于低噪声放大器(LNA)的输入和输出级,由于带外抑制和带内插损两个指标相互矛盾,且低噪放前级滤波器的插损对系统的噪声系数影响较大,所以射频频带选择性的分配以低噪放输出级优于输入级为好,一般应使低噪放输入级滤波器的插损在2dB以内。
增益的分配
接收机高频部分总的增益(射频增益、中频增益和变频增益的和)的大小取决于解调器的性能和整机设计指标。
以二极管包络检波为例,由于本人实际测试,频率为10.7MHz,功率-20dbm,调制度为50%,调制信号为2.5KHz,信号能正常解调出来,无明显失真。
整机设计指标-90dbm,到达解调器口的电平为-20dbm就能解调出来,所以射频与中频增益为70db就能满足。
低噪声放大器的增益太低会降低系统噪声系数,太高会减小接收机的动态范围,所以低噪放的增益一般设置在15—20dB之间。而射频滤波
器、变频器、中频滤波器的插入损耗的总和一般在10dB左右,所以射频和中频总增益要在80db
噪声的分配
接收机的本底噪声主要取决于系统增益和有源器件的噪声系数,所以在分配系统增益时,在满足接收灵敏度对增益的要求时,应尽量减小系统增益;另外在选择放大器时,除低噪声放大器(LNA)外,其它放大器也应尽量选用噪声系数低的管子。

以上是理论的分析。下面开始我实际只做的过程,
1、高通滤波器
接收机最前端的射频滤波器,我采用LC高通滤波器,,然后低噪放,在是低通滤波器,正好形成了一个带通滤波器。实测图如下
高通滤波器忘记拍单独的照片了,这是带着低噪放测试的。

2、低噪声放大器

低噪声放大器我采用的RFMD公司的SPF5043,是个宽带的放大器,噪声系数只有0.6db左右,增益为20db。实际测试如下
实际测试出来的在250---300MHz处增益为18.5db左右,因为我的测试线比较长有损耗,要用demo板测试肯定在20db以上。蓝色和紫色的线为输入输出驻波,实际测试在1.5以下。
3、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我也采用的LC形式,这个我单独拍照片了如下
带内损耗1db,在500MHz处抑制40db

下面是低噪放和滤波器组合测试如下图
带内还算平坦,增益稍稍降低了点,并无大碍,在后面的中频部分补进去。
这是实物,高通滤波器,低噪放,低通滤波器。

4、混频器
混频器我采用的是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虽然没有变频增益,但通过引入平衡电路可以抵消本振信号及本振信号的偶次谐波分量,使其性能更接近理想相乘器;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的形式相对比较固定,调试也相对简单。
这个就是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不需要外设复杂的电路。用起来方便。

混频器输出波形
这个是经过下变频的AM信号,示波器观看到,载波已经降到10.7MHz,包络是600Hz左右。
5、本地振荡器
对于接收机来说本振也不次于低噪声放大器,也是接收机的心脏,
这里面完全可以采用分立器件构建频率合成器,200---300MHz左右的VCO还是很好搭建的,主要就是时间问题。
还可以采用芯片形式的PLL。例如ADF4360-9ADF4350之类的,我本打算用ADF4360-9的,但是实际中调试程序没有通过,结果时间都不浪费到这上面了,我在09年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ADF4350了,这个芯片很好用,现在我做的很多产品也使用的这个芯片,程序也比较成熟了。直接换成ADF4350.

这里是ADF4360-9,程序没有调通,直接外挂一个ADF4350本振

6、中频滤波器
中频滤波器我采用的是晶体滤波器,最主要的就是匹配,由于题目要求,中频放大器阻抗为50欧姆,这样滤波器肯定要匹配到50欧姆上,否则增益大打折扣。实测图
主要就是输入输出的阻抗匹配,再加耐心的调试,肯定能成功。

调试的结果图,带内很平坦,3db带宽14KHz,损耗不到3db

带外抑制非常好。都在70db以下
8、中频放大器
这个部件是本次题目的重点,经过上面的计算分析,此方案的中频增益要达到60db,在低频部分做到60db还是很容易的,而且还要做40dbAGC功能,这个也是发挥部分的要求。
在这里我只有方案,我没有实现,以为我手里没有现成的东西,所以没办法实现,就算不用AGC功能,最起码的基本部分可以完成的,
第一、  可以采数控衰减器与单片机结合控制,进过包络检波后变成直流信号,用单片机的AD去采样,然后控制数控衰减器调节中放的增益。
第二、  是采用三极管自身的特性,随着Ic的增大,增益下降,这样也比较简单,但是得要对模拟电路很熟练,加上实际的动手能力。
目前这个两种方案都可以,第一种是数模结合的,第二种是纯模拟的,是很考验学生的功底的。

9、包络检波
说道包络检波,有的同学问我可不可以用同步检波,当然可以了,AM信号可以用同步检波,也可以用包络检波,但是DSBSSB就不能用包络检波了,只能用同步检波,能用包络检波的干嘛还要用同步检波呢,而且同步检波电路很繁琐的,要载波提取,在用乘法器相乘后在低通滤波,才能实现解调。
而包络检波就用一只高频二极管就搞定了,要是效果不好,调节后面的RC电路,把高频分量滤除就解决了。
我简单的测试了几个频点,
由于我目前做的中放只有20db的增益,所以我测试的时候只能把输入信号加大,就是为了测试。

输入250MHz  调制度50%  调制频率1KHz    输入功率-30dbm(只为了测试)

解调输出的波形,这个输出的幅度,不用管,因为没有中放,所以后面的增益只做参考,

输入300MHz  调制度50%  调制频率2.5KHz    输入功率-30dbm(只为了测试)

题目要求是步进1MHz,所以下面测试个251MHz的信号

输入251MHz  调制度50%  调制频率2.5KHz    输入功率-30dbm(只为了测试)

昨晚也是太晚了,不愿意调了,发现个问题,就是我改变调制频率(300Hz---5KHz)的时候,输出的幅度在变化,我就找这个原因,我把示波器探头放在10.7MHz输出端,改变调制频率,输出幅度没有变换,我想想明白了,是二极管检波后面的RC问题,其实RC就是个低通滤波器,之前做的项目调制频率是固定的1KHz,所以没有在乎这个问题,今天到公司上班我从新调试了,用信号源进行测试,结果幅度很稳定,如下图

输入10.7MHz  调制度50%  调制频率300Hz    输入功率-20dbm,这里也证明了二极管检波最小信号的测试,也为了前面计算整机增益做的必要测试。

在示波器上面解调出300Hz,幅度40mVp-p(此值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用来与调制频率变为5KHz的时候做对比。

其它设置没有变化,只是把调制频率改为5KHz

输入10.7MHz  调制度50%  调制频率5KHz    输入功率-20dbm

通过示波器看出来,输出频率为5KHz,幅度40mVp-p
通过以上证明,只改变了检波电路的RC值,就完全可以改变输出的幅度。
以上是我在这两天中的结果,我已经把我的所有成果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了,为大家做个参考,我相信有很多同学还是摸不到头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这个分享出来了,可以作为个参考吧。

还有就是下面的基带信号放大,我建议大家用NE5532运放就可已实现,负载600欧姆电阻。肯定能实现,我手里没有这个器件和适当的板子,所以我也没有再去做,希望大家自己多动动手,
关键白天还得上班,只能晚上回去搞一会,昨晚弄到半夜3点钟才休息,早上还得正常上班。。。苦逼呀。。。。

我的战场
祝大家都能赛出个好成绩,说实话为了那个奖项一切都不顾,真的不值得,等你们毕业出来工作了就全明白了,外面需要的是真才实学,。。。。。
我15年为了大赛搞了几套题目卖给了学生赚了几千块,但是我想想赚这个钱真的不值得,所以从此往后我绝对不会赚这个钱。。。。。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F-刘海石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非常大气,能把方案给出来帮助更多的同学。也希望同学们在比赛中多加尝试,不必为了拿奖用尽手段, ...

我公司之前来个同事,那个简历很花哨,最后附了各个比赛那的各种奖项,最后我们面试的时候,问他做了什么,描述下方案和原理,怎么实现的,结果就来两字,忘了。。。。我们老板几个人都笑了。。。。你说这样不就是硬生生打自己的脸的。。。。你说有什么必要吧。我本人就是做技术的,我认为的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不去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要对得起自己,可能现在学生都在学校,心里想的不一样,但是出来工作了之后谁去管你拿什么奖,干出成绩来才是真的!!!

网友B:
膜拜,这个得真心赞一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拜,这个得真心赞一赞

多谢多谢。。。

网友C:
赞一个,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楼主说的很对

我做这个题的目的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兴趣爱好。。。

网友D:
楼主,我们前级放大准备用OPA847,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E:
楼主请问 你前级的滤波器设计时的截止频率是多少啊?调幅信号既有低频又有高频,设计起来会不会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们前级放大准备用OPA847,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估计是TI公司的,我没有用过,我很少用TI公司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 你前级的滤波器设计时的截止频率是多少啊?调幅信号既有低频又有高频,设计起来会不会很复杂

前面的低通截至我预留到310MHz,以提升带宽,后面你说的我没懂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真的非常大气,能把方案给出来帮助更多的同学。也希望同学们在比赛中多加尝试,不必为了拿奖用尽手段,学到东西就好。

网友:
楼主可贵的精神真的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F: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10uV到1mv 中间不需要加AGC吗

网友D:
楼主,前级你的高通低通滤波器拿谐振电路来代替效果如何

网友:
谢谢楼主   很大的学习帮助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10uV到1mv 中间不需要加AGC吗

你要实现40db的动态范围,那就一定要加AGC的,要不然就失真了,但是小信号,不用加在低噪放上,会影响噪声系数的,而且频率在200多MHz上,也不好处理,直接去加在中放上面,频率也低了,有人容易做了。懂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前级你的高通低通滤波器拿谐振电路来代替效果如何

谐振电路也可以,但是你谐振到200MHz带宽50多MHz,容易么?我觉得不容易,不像窄带的,容易谐振。由于题目没有说一定要加滤波器,所以不好做,也不用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谐振电路也可以,但是你谐振到200MHz带宽50多MHz,容易么?我觉得不容易,不像窄带的,容易谐振。由于题 ...

滤波是肯定要加的吧。。我们直接用OPA847放大10uv小信号,基本就被噪声淹没了,不过没试过楼主的那款芯片,换成你的那个会好些吗?

网友H:
真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楼主,楼主的开源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可以说砸红包是真实的回报了,但是咱们不能这个庸俗是吧,我觉得最好的回报就是我们参加比赛的每个学生能通过这个比赛去好好的去电子方面的知识,这也是正是楼主一直所强调的。关注楼主好几个月了,祝楼主工作顺利,生活愉快。给你无数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波是肯定要加的吧。。我们直接用OPA847放大10uv小信号,基本就被噪声淹没了,不过没试过楼主的那款芯片 ...

我和你讲,这种测试方法真的不需要加滤波器,因为是用有线测试的,外界没有任何噪声进入放大器,你说的信号被噪声淹没了,只有一个可能,你的低噪放增益太高,底噪全部被抬起来了,外加你的放大器噪声系数过大,现在唯一办法就是降低前端低噪放的增益,保留15---20db增益就足够了,然后变频,最后把所有的增益全部i放在中频部分,中高频做到60db增益就完全够了,10.7MHz做到60db还是很容易的。你试试我的办法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真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楼主,楼主的开源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可以说砸红包是真实的回报了,但是咱 ...

谢谢兄弟,理解,好好去比赛,做射频唯一办法就是耐心去调,有时候我调一个了滤波器,坐在那就是一个晚上,心无杂念的去做一件事,也不要想着一定要拿奖,就算有的人买到实物,糊弄过关,放心还有综合测评等着他们呢,那个是谁也帮不了忙的,到那时候被刷下来更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兄弟,理解,好好去比赛,做射频唯一办法就是耐心去调,有时候我调一个了滤波器,坐在那就是一个晚上 ...

昨天试着跟着楼主调试匹配那个中频滤波器,发现弄不成功,还是损耗14dB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兄弟,理解,好好去比赛,做射频唯一办法就是耐心去调,有时候我调一个了滤波器,坐在那就是一个晚上 ...

前天试着跟楼主调试匹配中频滤波器,发现还是不成功,损耗14dB.匹配懂原理但是实际操作真的一点经验都没有

网友I:
大哥,我们现在做的晶体滤波器(型号10M15A),只能做到-30db,在匹配上没太有思路,请问您用的晶体滤波器型号能告诉下吗?还有做匹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万分感谢

网友J:
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当AM信号的载波是300MHz,本振源输出310.7MHz时,混频器的输出有失真,有低频噪声叠加,使AM包络周期变长。更奇怪的是,将AM信号关闭,本振源继续输出,混频器居然还有信号!我们现在考虑是有混频器输入间的串扰,但是其他频率点没有,很是郁闷。

网友K:
你好,我是一名大学生,参加电赛后我发现自己还有好多知识需要学。看了你的作品和忠告很感动,觉得自己也应该拿出真才实学。想达到很高深的程度,我该怎样努力?有很多时候不知道具体方向,什么都看,什么都不精通T T

网友L: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混频器对输入信号的幅值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哥,我们现在做的晶体滤波器(型号10M15A),只能做到-30db,在匹配上没太有思路,请问您用的晶体滤波器 ...

型号就是10m15A,3db带宽±7.5khz,,主要就是匹配呀,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具体电感和电容值我也不晓得,电感是绕的磁环,电容是可调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当AM信号的载波是300MHz,本振源输出310.7MHz时,混频器的输出有失真,有低频噪 ...

这个得要看你混频器输出的频率了,要是还是10.7MHz,很有可能是你的低噪放自激震荡了,和你加不加AM信号无关,比如你加AM信号幅度很大,把自激振荡压制了,输出是10.7MHz上面叠加了自激振荡的频率,这也就是你所说的包络有变化。

不晓得你用的什么混频器,是不是混频器饱和失真,引起的。

网友M:
你好,请问AGC那里用AD和DA自动增益控制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是一名大学生,参加电赛后我发现自己还有好多知识需要学。看了你的作品和忠告很感动,觉得自己也应 ...

不管干哪个行业,都不是一时的冲动,我个人觉得,要发自内心的对某个行业的热爱,这样去干才感到心安,就那我来讲,我对这个行业很热爱,充满了一腔热血,我自己下班回家调到凌晨3点钟,我不为了赚一分钱,这只是兴趣和爱好。

在工作中也是的,你为了兴趣爱好而选择了这个行业,和你为了工作赚钱而选择了这个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很轻松,而后者整天背个包袱一样。所以不管那个行业一定要耐心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混频器对输入信号的幅值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什么要求 呀。但是本振是有要求的,请看PDF,认真的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好,请问AGC那里用AD和DA自动增益控制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你好,AGC 部分我目前想到的两个方案,1、是利用三极管的自身特性,随着Ic的增大,放大倍数降低,这样可以实现。
2、就是采用固定增益的放大器,比如两级30db的放大器,中间串接数控衰减器,让后包络检波出来的直流信号,用AD去采样,在用单片机去控制数控衰减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电路,实现AGC功能。数模结合。

网友M:
我们本正源只有AD9854,120M输出,用倍频有什么好方案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M:
你好,请问AGC那里用AD和DA自动增益控制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用程控的压控放大器可以不?

网友D:
楼主,我们现在按你的方法前级用了高通再加低噪放再加低通,但效果还是不好。。有没有可能是芯片原因,能不能推荐下用什么芯片能放大10uv这么小的信号

网友N:
楼主,我们中放AGC和包络检波模块相连后信号衰减很厉害,这是因为阻抗不匹配的原因么?
这两个模块应该用50Ω去匹配么?还是应该用高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我们本正源只有AD9854,120M输出,用倍频有什么好方案吗?

老大,不能倍频啊,要实现倍频,就的需要非线性器件,否则是出不来倍频信号的,经过倍频后,必须要滤波器,否者进入混频器,那就惨了,全是谐波分量,你的变频出来什么几次互调之类的搞死人呀,你都会用9854,干嘛不用4350呢,4350的寄存器比9854的寄存器少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程控的压控放大器可以不?

方案可以的,但是我没用过,我觉得那种放大器容易自激,而且对控制电压要求很高,我不太喜欢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们现在按你的方法前级用了高通再加低噪放再加低通,但效果还是不好。。有没有可能是芯片原因,能不 ...

我和你讲,不是滤波器的原因,因为是闭环测试的,外界的噪声根本就进不来,加不加滤波器没关系的,你的放大器增益多少,是不是增益过高,把噪底都抬起来了。为什么大家都不上图说呢,应该把实际的图品发上来,有利于分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们中放AGC和包络检波模块相连后信号衰减很厉害,这是因为阻抗不匹配的原因么?
这两个模块应该用5 ...

因为中频放大器要求是50欧姆的,理论来说,包络检波是要匹配到50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和你讲,不是滤波器的原因,因为是闭环测试的,外界的噪声根本就进不来,加不加滤波器没关系的,你的放 ...

放大了10多db吧,不大的,等会儿有机会上个图,拿频谱仪测的

网友O:
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与低噪放之间用阻抗匹配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老大,不能倍频啊,要实现倍频,就的需要非线性器件,否则是出不来倍频信号的,经过倍频后,必须要滤波器 ...

可是现在只有AD9854,做三倍频,再过滤波,那么倍频电路要怎么搭。

网友P:
你好,能把你的包络检波原理图贴出来吗?

网友Q:
楼主我今天调这个ADF4351模块输出的方波信号太差了,应该怎样调整,我看了一下这个官方的说明文档看见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减少噪声,能否指点一下。还有就是这个输出是方波,要当做用作本振信号是不是还得要转成正弦波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
用opa842怎么实现放大倍数为1600倍啊????

网友:
能不能把图放上来?没图看不懂T_T

网友:
引用 网友O:
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与低噪放之间用阻抗匹配吗

设计的时候就按照50欧姆设计,联调的时候可以调节下电感,微调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是现在只有AD9854,做三倍频,再过滤波,那么倍频电路要怎么搭。

我觉得额你这个方案太繁琐了吧,最简单的倍频器,就是三极管,调到非线性区,然后输入信号,这样出来的谐波很丰富,你需要哪个,就用滤波器去滤出来,估计的要用带通,就这个滤波器就能把你搞蒙掉。。。。我觉得你这个方案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好,能把你的包络检波原理图贴出来吗?

这个就是我的检波电路,前面的电感和可调电容,用来匹配中频放大器的,然后经过一个高频肖特基二极管,型号很多,网上一搜一大把,然后后面就是RC充放电,这个参数要根据实际来调试的,然后外加个隔直电容,就完事了。

主要就是RC值要调好,检波出来的波形会很漂亮的正弦波。

网友:
前辈您好,我们混频出来的信号最外有400hz(调制信号频率),放大有10.7Mhz的包络,还有270mhz(大概是最原始的载频),通过10.7mhz的陶瓷滤波器波形除了有衰减,没有什么变换,依然夹带着200多mhz的载频。如果用一个低通滤波器滤波,就没有波形输出了,搞了一上午,都没找出原因。希望前辈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我今天调这个ADF4351模块输出的方波信号太差了,应该怎样调整,我看了一下这个官方的说明文档看见可以 ...

这是模块的原理图

ADF4350 4351原理图.pdf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我今天调这个ADF4351模块输出的方波信号太差了,应该怎样调整,我看了一下这个官方的说明文档看见可以 ...

这个简单,不晓得你有没有仔细的看pdf,其实4351的vco只是2.2----4.4gHz的,他是通过内部分频出来的低频,要是经过分频,肯定出来的是方波,你在频谱上看谐波,就是1、3、5、7、9、这样的频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低通滤波器,把基波滤出来,谐波都滤掉,方波是无数个正弦波合成的,只要把谐波滤掉就是正弦波了。而且三次谐波对滤波器来说很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我今天调这个ADF4351模块输出的方波信号太差了,应该怎样调整,我看了一下这个官方的说明文档看见可以 ...

这应该是示波器衰减造成的失真,4351输出的应该是正常的频率信号。要用滤波器把谐波滤掉,剩下的就是正弦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