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不会玩了,谁知道MAX32630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
我前几天一直在下载工具,因为我发现只下载源码好像没有哪个工具能够打开
所以断断续续几天时间总算把所有的工具都下载了

我对这个蓝牙DEMO比较关心,所以第一个想尝试BTLEHRPDemo这个例程,虽然我还不知道它适不适合MAX32630FTHR这个开发板
C:\Maxim\Firmware\MAX3263X\Applications\NDAExamples\BTLEHRPDemo

打开以后没找到IAR和MDK的工程文件,估计这个工程只支持eclipse
打开eclipse导入这个工程
发现有3个错误 什么make PATH这样的错误
应该是编译路径没有配置
百度了几下没找到解决办法
自己试出来一种方法
在工程配置里把安装路径加进去可以编译了

然后准备下载程序
把USB插到DEV口上两个板子都没有反应
记得在哪个文档里看到要插到DEV的,怎么不对呢

把USB插到HDK口上仿真器灯亮,评估板灯不亮
mbed网站上是让这么接的

再把另一个USB插到评估板上,评估板也算工作了

看到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找到驱动的设备 mbed Serial Port

看到这个网站上有这样一句话

https://developer.mbed.org/teams ... iki/MAXREFDES100HDK

看不懂什么意思,我猜是把这个bin文件拖放到DAPLINK的可移动磁盘里
试了2下没行

用eclipse下载试试,提示

换一个例程,编译通过,下载后又有新的错误提示

怎么办?怎么办?
用IAR ARM7.7试了一个例程,配置里找不到对应的MCU型号
也不能用
MDK我还没试,前几天管理员说有pack包可以安装,可是我的MDK编译文件老慢了
没办法,慢就慢,试一下吧
找到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874&highlight=pack
下载,安装,提示错误

确定后以为可以了

然后又是一个错误

结束退出
MDK也不能用了

网友:
重新装下MDK,mbed Serial Port是正确的,你的缺少驱动,安装一下mbed驱动

网友:
楼主,直接用MBED试试吧!

网友:
用MBED 还简单,可以在线,也可以离线MBED-CLI 命令行开发方式。

网友:
MAX32630

超低功耗Arm Cortex-M4,带有基于FPU的微控制器(MCU),带有2MB闪存和512KB SRAM

DARWIN系列U MCU绝佳的性能及功耗是工程师的最佳选择

目前这款料批量应用了,相关程序可以向我公司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