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适应滤波器E题

楼主:
求各位大佬关于自适应滤波器的相关问题解答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加法器我们用lm358 大家有什么想法

网友A:
移相器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
程序员才是难点

网友:
程序我们有大佬但是硬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相器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移相器用有源RC不太合适,方波没法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相器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很想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法器我们用lm358 大家有什么想法

lm358应该不合适吧
这种运放,你输入一个方波出来就成了三角波了,上升时间太长了
加法器和移相器的话用高速运放比较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58应该不合适吧
这种运放,你输入一个方波出来就成了三角波了,上升时间太长了
加法器和移相器的话 ...

可以的我们358可以

网友A:
想问下大家是怎么把ccs3.3的程序转成6.0的  为什么一转就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大家是怎么把ccs3.3的程序转成6.0的  为什么一转就出错

你们做的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