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一下1M到40M的滤波器怎么设置好

楼主:
做了一个低通的七阶椭圆滤波器,理论上截至频率为41M,测到的只有10M左右
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
老兄,没有必要用椭圆的滤波器,这种滤波器没有仪器表不太好调试,我建议你用切比雪夫的滤波器,调起来很容易,待会我给你算一个,很简单。

网友:
采用切比雪夫的滤波器

电感最好用漆包线自己绕至,实在不行就用色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切比雪夫的滤波器

电感最好用漆包线自己绕至,实在不行就用色环电感。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仿真的啊?里面具体的电阻电容怎么算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仿真的啊?里面具体的电阻电容怎么算的呢

ADS.   老兄那个电感值和电容值是我自己慢慢优化出来的,哪有那么好的软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   老兄那个电感值和电容值是我自己慢慢优化出来的,哪有那么好的软件呀。。。

哈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切比雪夫的滤波器

电感最好用漆包线自己绕至,实在不行就用色环电感。

可以用0402的电感吗? 我们好像都是买的。绕线需要比较精细的圈数吗?

网友:
这个电感随你们自己的,只要值大概在这个范围就行,要是自己绕线电感,就要慢慢的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切比雪夫的滤波器

电感最好用漆包线自己绕至,实在不行就用色环电感。

主要是电感,现在这些电感有的没有呢,还是得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切比雪夫的滤波器

电感最好用漆包线自己绕至,实在不行就用色环电感。

而且感觉阶数高了后面寄生电容、电感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感,现在这些电感有的没有呢,还是得调

300----400nH的电感要加磁芯了,或者就去买色环电感,  要是采用漆包线绕制的,这个电感体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切比雪夫的滤波器

电感最好用漆包线自己绕至,实在不行就用色环电感。

请问下 最左右两边的在仿真中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 最左右两边的在仿真中是什么呢

那个不用管,输入输出负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而且感觉阶数高了后面寄生电容、电感影响很大

楼主做的是哪一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的是哪一题

H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