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输出的3.3V的方波去控制一个12V电源的开断,目前试了三极管的方法但是开关一直处于开着的状态,关不断,,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估计电路不对,
三极管的开关电路是比较常用的也是最普通的应用
可以找一些三极管开关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不把你的电原理图(各元器件必须标注清楚)贴出来,谁能够知道为什么你的三极管关不断?

网友:
无图,谁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