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4通道AD芯片如何级联实现8通道的模拟信号采集

楼主:
设计一电子电路,需要采集8路模拟信号,现手上有两片AD转换芯片CH340T,其为4通道能同时采集4路,如何在电路原理图上级联实现8通道的模拟信号C采集,希望各位大神,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级联”是不能将两片四路AD实现八路AD采集的。
想用两片四路AD实现八路模拟量采集,两片四路AD应该并联使用,其输出(数字量)由单片机之类分时读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级联”是不能将两片四路AD实现八路AD采集的。
想用两片四路AD实现八路模拟量采集,两片四路AD应该并联使 ...

并联使用,如何硬件上与单片机连接?请明示一下

网友C:
搞错了吧,CH340T是usb转串口芯片,怎么变成AD转换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联使用,如何硬件上与单片机连接?请明示一下

我不知道你的AD转换芯片是并行输出还是串行输出,也不知道该AD芯片有哪些控制信号。
如果是并行输出,单片机需要扩展数据选择器芯片,例如74HC157之类,分时读取两片AD的输出,如果是串行输出,同样需要选择两路串行信号中的一路,但仅需要选择一条线,简单一些。
控制AD的信号,因数量较少,不必分时使用,占用单片机其它一些引脚作为控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错了吧,CH340T是usb转串口芯片,怎么变成AD转换芯片

不还意思 型号写错了
是PCF859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AD转换芯片是并行输出还是串行输出,也不知道该AD芯片有哪些控制信号。
如果是并行输出,单 ...

我现在采用的是PCF8591芯片,4通道模拟量输入,通信接口是I2C。采集的是模拟电压信号。我的需求是同时采集8路模拟电压信号 后转换成数字量,单片机很据采集的信号做出判断。希望大神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错了吧,CH340T是usb转串口芯片,怎么变成AD转换芯片

请您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采用的是PCF8591芯片,4通道模拟量输入,通信接口是I2C。采集的是模拟电压信号。我的需求是同时采 ...

“我现在采用的是PCF8591芯片,4通道模拟量输入,通信接口是I2C。”
我可没有时间去查该芯片datasheet。

“我的需求是同时采集8路模拟电压信号 后转换成数字量,单片机很据采集的信号做出判断。”
别说要同时采集8路模拟电压信号,就算同时采集4路模拟电压信号,该芯片是否做得到还要看datasheet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采用的是PCF8591芯片,4通道模拟量输入,通信接口是I2C。采集的是模拟电压信号。我的需求是同时采 ...

“采集的是模拟电压信号。”
这句话实在是多余。AD芯片不采集模拟电压信号,采集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集的是模拟电压信号。”
这句话实在是多余。AD芯片不采集模拟电压信号,采集什么呢?

恩 大神你看能否实现我的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大神你看能否实现我的需求?

你的需求当然能实现。问题在于使用多少硬件资源实现。

我在9楼说过:“我可没有时间去查该芯片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当然能实现。问题在于使用多少硬件资源实现。

我在9楼说过:“我可没有时间去查该芯片datashe ...

不好意思,打扰了

网友D:
连芯片作用都搞不清,多去百度,等百度解决不了再来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芯片作用都搞不清,多去百度,等百度解决不了再来论坛

网友:
建议楼主花点时间去看芯片手册,通常手册里面会介绍如何使用的,网上相关的资料也很多,先自力更生,有问题再来问,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开发,而不是让人家直接给你画一个电路图和代码。别认人家误会你是伸手党。

网友E:
建议直接采用自带ADC的单片机,51经典教材上使用的芯片更适合教学,实战中用得少,两片pcf8591的钱比一片带8路10位ADC的单片机还贵。
如果是作业就没办法了,百度一下,现成的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采用自带ADC的单片机,51经典教材上使用的芯片更适合教学,实战中用得少,两片pcf8591的钱比一片带 ...

你的建议很好 谢谢  我正在采取此类措施

网友:
楼主是自己学习设计吗?这一块我们公司技术倒是比较专业,公司有多款高精度模拟量采集模块,根据客户要求做定制化开发,有这方面兴趣和需求,可以聊聊!QQ:2049436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