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下方工具栏缺少图层,怎么才能显示?跪求!!

楼主:
如图一所示,PCB是存在Top Overlay等图层的,但是下方工具栏没有;
如图二所示,设置里边是设置了要显示这些图层的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ad17? P-K 放置其他的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17? P-K 放置其他的层

是的,之前的PCB应该是99SE画的      P-K 放置其他的层,好像不行啊

网友:
AD16 路过, AD17 bugger 多

网友C:
应该是个bug,全部取消show 再勾选呢

网友D:
把板层设置打开,选择所有层显示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之前的PCB应该是99SE画的      P-K 放置其他的层,好像不行啊

P-K-T 可以画keepout层

网友E:
没用过AD17,点击LS板层设置可以右键显示全部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AD17,点击LS板层设置可以右键显示全部层

不行,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板层设置打开,选择所有层显示试试看

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bug,全部取消show 再勾选呢

不行,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K-T 可以画keepout层

画是可以画,但还是不显示

网友:
那应该是BUG了, 我也一直在用17   还没出现这个问题,试试重装看看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确定是文件的原因引起,我有一份旧文件也出现这种情况,但不知如何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确定是文件的原因引起,我有一份旧文件也出现这种情况, ...

旧文件是版本的问题,和楼主的不同

网友:
打开一个未激活的机械层,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已试验成功。

网友:
因为热爱,所以喜爱--PCB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