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输入端有交流电

楼主:
做三相逆变器 ,没给输入 ,但是输入两端端,上管的S端,输出端都有交流电而且幅值还很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图中画红圈的地方都有一样的正弦交流电,幅值30V左右!!!!!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给输入是指没给Vin?还是没给UVW的上下臂PWM?
是用IGB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给输入是指没给Vin?还是没给UVW的上下臂PWM?
是用IGBT?

没给直流源!只是给了SPWM   用的MOS管

网友:
把输出的负载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给直流源!只是给了SPWM   用的MOS管
ABC是有接马达,还是用电阻做Y测试? 量出来的交流讯号跟你的SPWM有一样吗?
还是已经解决问题,可以说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