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一个输出3.3v的单片机控制一个5V继电器

楼主:
由于是非电子专业的学生,自行设计比较困难,只能百度一些方案。
目前了解到有将单片机IO口设置成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的,但觉得这东西不是特别保险
另一个是用三极管或MOS搭配起来的,但我用proteus仿真时输出均达不到5V。

还请大佬们帮忙

网友A:
MCU 3.3V IO控制NPN三极管,三极管OC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上端接5V

网友B:
IO直接驱动需要IO有足够的输出能力,即便有这个能力,最好还是用晶体管驱动更可靠,何况多数MCU的IO并没有那个驱动能力。最简单的晶体管驱动电路就是共射极开关电路,具体不妨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教材,电类、机电类专业大三时应该都学过的,哪怕非电子工程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CU 3.3V IO控制NPN三极管,三极管OC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上端接5V

确实这样的画单独一个三极管好像也可以。我有个疑问是我之前设计的是发射极出来接负载导致无法达到正常的电压,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直接驱动需要IO有足够的输出能力,即便有这个能力,最好还是用晶体管驱动更可靠,何况多数MCU的IO并没有 ...

这个了解,但可能还是学的不够深入,之前将负载接到发射极上了,导致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还有个疑问是网上大多数低压控高压用的都是两个三级管或者一个三级管搭配一个MOS的做法,这样是有什么好处吗?很是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样的画单独一个三极管好像也可以。我有个疑问是我之前设计的是发射极出来接负载导致无法达到正常的 ...

参考版主回复的板凳楼层第二、三行。
没必要在这里给你讲三极管原理吧

网友:
谢谢楼上大佬们

网友:
用个达琳顿管吧

网友:
3.3V驱动基极,继电器用5V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