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ki嵌入式操作系统硬件平台问题

楼主:
最近打算要做无线自组网通讯这一块,看到了contiki操作系统感觉比较合适,但是有几点疑问:contiki对硬件有要求吗?对处理器和射频芯片有什么要求?比如我想把contiki移植到stm32,射频芯片用433Mhz的可以吗?后期射频芯片可以任意更换吗?比如用STM32+2.4GHz的射频芯片?contiki系统是不是只支持指定的几种射频芯片?

网友A:
原则上带mac层会对冲突碰撞有一定好处但也不是一定的
软mac看优化了这个得结合业务场景进行深度优化
另外关于radio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注意一点fifo能到127字节算是基本的了,不然用contiki就吃力不讨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带mac层会对冲突碰撞有一定好处但也不是一定的
软mac看优化了这个得结合业务场景进行深度优化
另外 ...

奥,这样的话还挺好的,射频芯片可以换。但是contiki移植到stm32好像没有官方的参考,这个挺难搞得吧,你做过吗?得去哪查找移植stm32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奥,这样的话还挺好的,射频芯片可以换。但是contiki移植到stm32好像没有官方的参考,这个挺难搞得吧,你 ...

看官方demo
基本结构搞清楚
随便什么平台移植都不是问题
我移植过很多官方未支持的平台  lpc541xx  atsamr21 stm32fx
关键是建立在理解的层面
这也是学习的根本

网友:
另外我说的fifo  127字节这个很多无线做不到
能做到的基本上会标注 802.15.4g 等字眼
注意是G 当然基本15.4更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