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C的封装基本是黑色的?

楼主:
问个问题,为什么IC的封装基本是黑色的啊?好像很少见到其他颜色的IC。

网友:
集成电路封装应该是不透光的,因为PN结在光的照射下会产生电动势(光生伏打效应)。对三极管结构来说,光的照射会产生载流子,在三极管中产生电流(典型例子是光耦)。所以集成电路塑料封装通常是黑色。
以前曾有玻璃封装的三极管,外面必须涂黑漆。如果把黑漆刮掉,则该玻璃封装三极管可以当光电管用,用光照射即开始导通(基极开路),其集电极电流与光照度有关。

网友:
那是因为常见的一般都是塑封封装的IC。塑封材料一般都是由环氧树脂聚合物,硬化剂等等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如果混合后是蓝色的,那么你看到的IC应该都是蓝色的看配料表,可能是因为有炭黑吧,

另外,其他颜色的IC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CMOS图像芯片,LED灯珠等,不仅不是黑色,而且还透明
还有金属封装材料的IC,陶瓷封装等等。并不都是黑色的。

另外光线对晶体管的特性是有影响的,至少封装材料是不透光的(一些确实需要透光的除外,如CMOS传感器,LED灯珠等);至于颜色么,看封装材料了。

网友A:
因为干封装的都缺少艺术细胞,不然五彩斑斓的ic多好,哈哈~

网友:
封装材料决定的吧

网友:
记得有些光耦是白色的

网友:
基于硅的半导体材料基本上都有光敏性,所以绝大多数封装必须不透光。在封装材料中加碳黑是最简单、成本也最低的办法,所以塑封IC基本上都是黑色或近似黑色的,但也有黄色、白色、灰色的封装,比较少见就是。非塑封IC则不同,基本上都是原材料的本色,比如各种陶瓷,金属封装的有金属原色的,也有再喷涂涂料的,颜色就多种多样了,但黑色和白色的居多,还是因为成本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干封装的都缺少艺术细胞,不然五彩斑斓的ic多好,哈哈~

五彩斑斓的成本就贵多了,你愿意为此多掏钱么?估计你也不会愿意。

网友:
黑色可以避免光照射影响晶体管的性能,特别自然界中的紫外线短波光,应该对IC内部的晶体管的性能有影响。
不过没有仔细查过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黑色看起来酷,不然为啥叫黑科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五彩斑斓的成本就贵多了,你愿意为此多掏钱么?估计你也不会愿意。

真要有五彩斑斓的板子,应该还是有点市场的,比如黑色之外来个彩虹色的限量版,说不定能卖个好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要有五彩斑斓的板子,应该还是有点市场的,比如黑色之外来个彩虹色的限量版,说不定能卖个好价呢~

问题是量啊,小批量的彩版IC成本远远高于黑色的,板子卖几倍价格还会有人要么?大公司都有专业市场分析人员,没人做已经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