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成为一名PCB 设计师,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呢?

楼主:
感觉说到pcb layout,一个印象就是用啥啥啥软件去做,想要学的时候也是都是选定软件然后找这个软件的教程学习这个软件怎么用。

但是到底要成为一名pcb设计师,需要具备些什么能力呢?好像都没有什么很系统的学习的地方。不会是只是学个软件呀。不知道有没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网友或者对这方面有了解的朋友,能给我解惑解惑讲讲?

网友:
先要懂一些电路原理,给你个原理图,能看出各个模块的大概功能,信号流向。接口类型。各自特点。掌握最基本的布局布线规则。信号的功率和频率是很基本的因素,都需要考虑。前期规划和后期检查注意事项。学会基本操作后,一个简单的双层,低频,数字板,你可能好歹一画就能工作。但这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接触方案的增多。电路复杂度增加。难度也增加。出现了EMC方面的问题,你就得具备一定的分析调试能力了。寻找可能的原因和测试方法。你还要学习不同工艺的成本。各种因素的权衡。各种经验方法,还是多多和有经验的工程师学习吧。适当投入一些,多练习。积累。找个相关工作,边干边学。

网友:
不是一名LAYOUT工程师,也画过板,软件是最基础的啊,重要的是布线的规则,一些基本的常识,要考虑一些电路的阻抗啦,各元件摆放位置之间有没有影响啦之类的,不是简单的把原理图导成PCB就完事了的,要想学这些只能自己找资料了,或则遇到问题在去想怎么解决,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找一份layout工作,在工作中学,向别人请教,把图画好确实不容易,不是专业画图的但是感觉也就那么多东西

网友:
基本的电路分析,高频电路干扰,元件布局的基本原则

网友:
反正这类技术行业肯定离不开实践刷经验的说!

网友:
先去尝试,在做的过程中你慢慢就明白自己缺少哪些知识,然后努力去掌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