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控制电路 与 那个测量led的电路这两路独立信号如何实现独立吗?能够进行同步采集数据 吗?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呀? 求助

楼主:
电路

电路

网友:
能够进行同步采集数据 吗。你的意思是单片机控制led驱动,同时采集传感器信号。还是怎么弄。图中描述不够清晰,并没有说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如果采集led状态。那可能是光敏器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