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设小白 请教大神指点 锂电池的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3芯积分
新进小白,请教大神,感激不尽!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A:
连夜做出来的原理图,希望大神指点。左边接分流器,右边接单片机。

网友B:
这样搭出来的电路,检测锂电池电流感觉就不可能。当然也可能楼主有自己的设计原理不便透露。
如果说检测电流 ,要和MCU有关的,有检测电流检测电压,如果是检测电流,用采样电阻,如检测电压一般是分压进AD, 然后单片机等MCU 进行计算。
单纯的硬件检测电流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夜做出来的原理图,希望大神指点。左边接分流器,右边接单片机。

4楼说的主要是针对1楼的图
没看到3楼的图

其实现在有好多电池监控芯片
比如LTC2943,TI的电流检测芯片INA28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搭出来的电路,检测锂电池电流感觉就不可能。当然也可能楼主有自己的设计原理不便透露。
如果说检测电 ...

我的想法是将分流器串联到电池组放电回路中,通过检测分流器两端的电压,再根据分流器电阻大小计算出电池组的电流大小。分流器两端电压一般很小,所以要对其进行放大。通过差分放大电路将分流器两端电压放大后,输入单片机ADC转换器,  请问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一下吗?  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将分流器串联到电池组放电回路中,通过检测分流器两端的电压,再根据分流器电阻大小计算出电池 ...

使用单片机进行检查,就是这种方法,差分放大然后AD转换,单片机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单片机进行检查,就是这种方法,差分放大然后AD转换,单片机计算,,

就是我在做的 时候忽略掉了下班部分就是 用一个电压跟随器作为基准电压,最后进行叠加输入ADC,是一个学长提醒我的,那请问这个基准电压有没有必要加上啊?还有就是我要怎样配比电路的电阻大小,才能使测量值更精确啊?

网友:
加上基准电压是可以的
不过,ADC的精度与位数相关,与基准电压无关。
用基准电压,应该使ADC的转换范围和基准电压相等,基准电压略高于待测电压可能的最大值。
用两个电阻对电池电压分压,后接一个电压跟随器,然后输出给 ADC,这样测量精度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上基准电压是可以的
不过,ADC的精度与位数相关,与基准电压无关。
用基准电压,应该使ADC的转换范围和 ...

我不是太明白,就是加基准电压目的是充分使用ADC的精度对吧,我不明白就是基准电压和待测电压叠加后检测的值还是待测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太明白,就是加基准电压目的是充分使用ADC的精度对吧,我不明白就是基准电压和待测电压叠加后检测 ...

加基准电压目的是充分使用ADC的精度,没错

网友:
锂电池电流检测不是锂电池保护板的功能吗,貌似也没你这么复杂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精密电流检测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TYlnGV&ft=t&id=609891309368

从nA到1A的都能检测,用电池,研发神器。由于用电池,检测器地是悬空的,不论高边,低边电流都能检测。还能放大uV,毫伏电压,放大倍数100。主要针对研发,试验等检测用途,非常精密可靠。

网友:
用过作为试验测量仪器,还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