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视频中讲的二极管的作用是减少LM7805的输入端波动

楼主:
为什么二极管可以减少波动那?根据正向导通性,电源那边发生波动时,感觉二极管正常导通,输入端还是有波动呀

网友A:
“这边视频中讲的二极管的作用是减少LM7805的输入端波动”
输入端电压波动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负载电流变化,为LM7805供电的电源(通常是小功率工频整流电源)内阻而产生的电压变化(对整流来说是输出,对LM7805来说是输入)。二是工频交流市电电压变化产生的整流输出电压波动。
你看看这支二极管可以减少哪个原因产生的电压波动?

网友:
二极管是防反接用的吧,应该放在电解电容之前才对啊

网友:
估计楼主把波动听差了,,

是哪个视频,最好再好好听听,这个二极管可以减少哪个原因产生的电压波动?

网友B:
不清楚视频是怎么讲的,但要说楼主图里的二极管可以降低输入纹波,那是有条件的。12V输入侧如果还有其它负载且该负载的变化率较大,或者12V本身因其它原因比如电网电压波动等造成电压变化较大,此时二极管的隔离才能起到一定作用。若非如此,该二极管是无用的。但即使如此,就楼主电路而言,因输入电压远高于7805要求的最低输入电压,降低这点纹波对输出纹波的影响实际上可以忽略。也就是说,楼主电路的设计除了徒增成本外,对提高5V侧的纹波品质并无多少可以明显观察得到的好处,故应取消。同时,多个100uF电解电容的并联虽然对降低滤波电容的ESR有好处,但这种好处在楼主电路里也可以忽略(注意纹波的频率),故同样属于不明智徒增成本的设计,除非库存恰好有大量100uF的电容等着消化。
那么怎么评价楼主电路?理论正确但不够深入,更没有考虑实际工程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的问题,千万别照猫画虎,务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任何一个应用都有一个相对最佳的解决方案,怎么找到这个最佳,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大量积累。

网友:
我觉得电流不大时,可以;电流大时二极管损耗大。

网友:
在功放电路或许有用,由于后级功率放大时有可能引起较大的电压波动,通过二极管隔离之后给前级或辅助电路供电,提高供电品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视频是怎么讲的,但要说楼主图里的二极管可以降低输入纹波,那是有条件的。12V输入侧如果还有其它负 ...

请教一下为何大电容并联在这里没有用呢,是和7805的输出有关吗?不是很明白,不过实际如果用那么多100uf太奢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为何大电容并联在这里没有用呢,是和7805的输出有关吗?不是很明白,不过实际如果用那么多100uf ...

你的描述有问题,就你的字面意思而言,答案是:大电容并联一般都是为了凑更大的容量,比如10000uF/25V的可不好买,有也很贵,那么可以用两个4700uF的凑,价格反而更低。
但是,你的问题应该是指楼主图中的滤波电容(那可称不上是“大电容”)并联,那可不一样,那是为了降低串联等效电阻,这样滤波效果更好(为什么,建议你自己想明白)。但是,78系列是线性稳压器,就算输入侧来自开关电源,具有较大的纹波,但7805对此并不敏感,所以没有必要这么做。如果输入是来自50Hz工频变压器整流后获得的直流电,那更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纹波频率很低,对ESR不敏感。何时需要这么用?通常是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尤其是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较高时,还要用多种不同材料、特性的电容并联,有时甚至还得考虑电容的ESL参数。
合理的设计不是一招吃遍天,而是要根据应用的要求和特性来灵活处理,否则反而成了弄巧成拙。
顺便一说,初学者务必在提问时多留意语言的描述,尽量做到精确、全面。如果你有意的时时留心,只说你能说明白的,说不明白的不说,那么随时随地都是在修炼了,而且是“九阴真经”级的修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描述有问题,就你的字面意思而言,答案是:大电容并联一般都是为了凑更大的容量,比如10000uF/25V的 ...

感谢大神回复和指正!
这几天出差了,隔了好几天才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边视频中讲的二极管的作用是减少LM7805的输入端波动”
输入端电压波动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负载电流变 ...

应该是第一种吧,因为我这个电路是桥式电路的驱动部分,负载要接线圈即非线性负载,这样导致LM785输入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第一种吧,因为我这个电路是桥式电路的驱动部分,负载要接线圈即非线性负载,这样导致LM785输入端 ...

这支二极管,并不能减少第一种原因(负载电流变化)引起的输入电压波动。
另外,电感是线性元件(磁性材料的非线性除外)。

网友E:
二极管的作用是当前面的电容消耗完电荷后,后面的电容还能有一些电荷,保证即使12V电源没有了,5

网友E:
12V电源如果没有了,5V还可以工作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的作用是当前面的电容消耗完电荷后,后面的电容还能有一些电荷,保证即使12V电源没有了,5

什么原理那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电源如果没有了,5V还可以工作一段时间。

延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