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模拟电路方案可以实现对方波的0~180°的连续移相吗?

楼主:
如题

网友:
@gmchen @maychang @chunyang
请教三位老师

网友:
其实后来想到了一点,就是本身移相器就是对单一频率进行不同程度的移相,但是要想对方波进行移相的话,就必须同时对不同频率进行相同程度的移相,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很难受

网友:
“有什么模拟电路方案可以实现对方波的0~180°的连续移相吗?”
对非正弦波连续移相恐怕是办不到。但移动给定的一小段时间是可以办到的。这个移动一小段时间的东西叫延迟线。

网友A:
如果方波的频率、幅度都是固定的,那可以通过延时重建的办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波的频率、幅度都是固定的,那可以通过延时重建的办法实现。

方波频率是变化的

网友B:
方波是怎么得到的?  是PWM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波是怎么得到的?  是PWM波么

信号源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