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 逆变闭环控制

楼主:
请问 SPWM做闭环 采集的相电压或线电压怎么和调制度相对应!

网友A:
我能不能直接采集一相的最高点电压啊!!!就是在正弦表的值最高的时候

网友:
无他,你采集到的电压低于基准,则增加调制度;采集到的电压高于基准,则减少调制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能不能直接采集一相的最高点电压啊!!!就是在正弦表的值最高的时候

“我能不能直接采集一相的最高点电压啊”
那样,你采集到的是交流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能不能直接采集一相的最高点电压啊”
那样,你采集到的是交流峰值。

那是不是可以把峰值作为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可以把峰值作为基准

峰值是你采集到的,时时在变化。基准可不是采集到的,是事先定好的。

网友:
请问你的这个环路是怎么实现占空比调节的   采用什么办法呢?pi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