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逆变输出电压上不去什么原因?

楼主:
本人用的纯硬件做的三相逆变,有lm358发的正弦波,用555发的三角波,用lm358比较出spwm,相位相差120.但是给到主电路,输入电压小于10v时,出现图一现象,这也不是正弦波啊,频率稳定在47.5hz(没达到50hz。。),输入大于15v时,会出现图二现象,这只感觉上半部分略像点,难道我没用馒头波吗?@maychang 各位大大帮看看!!

输入电压小于10v

输入电压小于10v

输入电压大于15v

输入电压大于15v

仿真的spwm波

仿真的spwm波

网友:
这个是spwm

上个spwm图片发出了,是这个

上个spwm图片发出了,是这个

网友A:
你这个正弦波频率有差不多1kHz,可不是47.5Hz或者50Hz。
另外,你首帖贴出的一、二图是实物波形,第三幅贴仿真波形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正弦波频率有差不多1kHz,可不是47.5Hz或者50Hz。
另外,你首帖贴出的一、二图是实物波形,第三幅 ...

示波器它显示的,图一和二是接完主电路输出的波形,三图是合成的spwm,我主要不知道这个spwm对不对,现在交流输出只有6.1v,再怎么给电压多不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它显示的,图一和二是接完主电路输出的波形,三图是合成的spwm,我主要不知道这个spwm对不对,现在 ...

“我主要不知道这个spwm对不对”
我主要不知道你产生SPWM的方法对不对,你的电路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正弦波频率有差不多1kHz,可不是47.5Hz或者50Hz。
另外,你首帖贴出的一、二图是实物波形,第三幅 ...

大大,这是逆变输出波形,是不是我的三角波频率太低了,还有电压还是上不去

输出的波形

输出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不知道这个spwm对不对”
我主要不知道你产生SPWM的方法对不对,你的电路对不对。

用lm358做文氏振荡电路,用555发出三角波,lm358比较出spwm,应该没问题,图形是上面的spwm

网友:
一个周期大于20MS,频率是稍低了。把振荡频率提高一些吧。

网友:
555这个IC现在用的人已经非常少了。

楼主也可以用高振荡频率的信号,由时序逻辑电路分频产生所需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lm358做文氏振荡电路,用555发出三角波,lm358比较出spwm,应该没问题,图形是上面的spwm

总算看到一部分电原理图了。
我且问你:你的U1A产生正弦波,是有正有负的。你的U3产生近似三角波,却是单向的,只有正,没有负。那么你的正弦波为负半周期时,这两个信号比较后会出来个什么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算看到一部分电原理图了。
我且问你:你的U1A产生正弦波,是有正有负的。你的U3产生近似三角波,却是 ...

现在改来不及了,但是他不是影响电压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改来不及了,但是他不是影响电压的原因吧?

“现在改来不及了”
是电赛么?

此电路根本无法产生正确的SPWM波,当然也就无法驱动功率部分经滤波后正常输出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改来不及了,但是他不是影响电压的原因吧?

逆变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这样的书,够权威了吧?作者也曾在关于SPWM逆变电路的一篇论文中犯了错误,论文中的逆变电路根本不能带载工作。
当然。刘凤君先生仍然是电源界老前辈。我只不过想说:老前辈都会犯错误的地方,初学者犯错误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改来不及了”
是电赛么?

此电路根本无法产生正确的SPWM波,当然也就无法驱动功率部分经滤波后 ...

恩,是电赛,spwm自己弄了两天,今天弄了点主电路,调试发现电压只能输出AC6.几v,自己软件不太会,就靠纯硬件来弄逆变,才走到这一步。。。。我自己再弄弄吧,今天半夜就封箱了,谢谢大大这两天给我解答,在你的帮助下也学会了许多东西,祝大大身体健康,做没做出来,真的感谢你,谢谢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