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在检修工作中的灵活应用

楼主:
万用表是一种带有整流器的、可以测量交、直流电流、电压及电阻等多种电学参量的磁电式仪表,有的还可以测量晶体管的主要参数以及电容器的电容量等。充分熟练掌握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是电工们最基本技能之一。

简单介绍一下基本功能,以数字式万用表为例。
测量电压
1.将黑表笔插入com端口,红表笔插入VΩ端口。
2.功能旋转开关打至V~(交流),V-(直流),并选择合适的量程 。
3.红表笔探针接触被测电路正端,黑表笔探针接地或接负端,即与被测线路并联。
4.读出显示屏数字。

测量电阻
1.关掉电路电源。
2.选择电阻档(Ω)。
3.将黑色测试探头插入 COM 输入插口。 红色测试探头插入 Ω 输入插口。
4.将探头前端跨接在器件两端,或你想测电阻的那部分电路两端。
5.查看读数,确认测量单位-欧姆(Ω),千欧(kΩ)或兆欧(MΩ)。

测量电流

1.断开电路;
2.黑表笔插入com端口,红表笔插入mA或者20A端口;
3.功能旋转开关打至A~(交流),A-(直流),并选择合适 的量程;
4.断开被测线路,将数字万用表串联入被测 线路中,被测线路中电流从一端流入红表笔, 经万用表黑表笔流出,再流入被测线路中;
5.接通电路;
6.读出显示屏数字。

测量电容
1.将电容两端短接,对电容进行放电,确保数字万用表的安全。
2.将功能旋转开关打至电容(C)测量档,并选择合适的量程。
3.将电容插入万用表C-X插孔。
4.读出LCD显示屏上数字。

小知识:电容的单位:
1F=1000mF=1000uF=1000nF=1000pF

网友:
二极管蜂鸣档的作用
二极管好坏的判断:转盘打在(二极管)档,红表笔插在右一孔内,黑表笔插在右二孔内,两支表笔的前端分别接二极管的两极,然后颠倒表笔再测一次。

如果两次测量的结果是:一次显示“1”字样,另一次显示零点几的数字。那么此二极管就是一个正常的二极管,假如两次显示都相同的话,那么此二极管已经损坏,显示屏上显示的一个数字即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硅材料为0.6V左右;锗材料为0.2V左右,根据二极管的特性,可以判断此时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而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

短路检查(判断线路通断):将转盘打在短路(二极管)档,表笔位置同上。用两表笔的另一端分别接被测两点,若此两点确实短路,则万用表中的蜂鸣器发出声响。

注意事项

1.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测量一次,
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2.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
3.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4.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流电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5.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网友:
万用表判别电动机绕组首尾端

当三相异步电动机的6个出线端标号失落或不清或重绕绕组之后,就需要查出哪两个出线端是属于同一相,哪个是线圈的首,哪个是线圈的尾。下面介绍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电动机绕组首尾端的几种操作方法。

方法一
用万用表电阻挡分清三相绕组各相的两个线头,并进行假设编号。
观察万用表(微安档)指针摆动的方向,合上开关瞬间,若指针摆向大于0的一边,则接电池正极的线头与万用表负极所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如指针反向摆动,则接电池正极的线头与万用表正极所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

再将电池和开关接另一相两个线头,进行测试,就可正确判别各相的首尾端。

方法二

首先用万用表电阻档分清三相绕组各相的两个线头。给各相绕组假设编号为U1、U2、V1、V2和W1、W2。按下图接线,判断首尾端。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如万用表(微安档)指针不动,则证明假设的编号是正确的,若指针有偏转,说明其中有一相首尾端假设编号不对,应逐相对调重测,直至正确为止。
方法三

首先用万用表电阻挡分清三相绕组各相的两个线头,并进行假设编号,并按下图接线。把其中任意两相绕组串联后再与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连接,第三相绕组与36V低压交流电源接通。
通电后,若电压表无读数,说明连在一起的两个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电压表有读数,连在一起的两个线头中一个是首端,另一个是尾端。任定一端为已知首端,同法可定第三相的首尾端。

网友:
用万用表判断电动机转速和极数

如果电动机没有铭牌,又没有转速表,在不拆开电动机的情况下,可用万用表判断电动机的转速。

用万用表的最小毫安档分别接上面已经判断出来的某一个绕组的首端和尾端,将转子慢慢匀速转动一圈,看万用表指针摆动几次,如果摆动一次,说明电流正、负变化一个周期,可以判断它是2极电动机。同样理由,摆动2次判断它是4极电动机,摆动3次判断它是6极电动机,依次类推。

判断出电动机的极数,就可知道它的大致转速(略低于同步转速)。电动机的同步转速与磁极数的关系,在电源频率为50Hz时基本可以这样推算:二极为3000r/min,四极为1500r/min,六极为1000r/min。

在操作时,万用表表笔与端子要保持接触良好。否则,转动转子的过程中表针均会摆动,判断不出结果。

利用直流电流档测量交流电流

现在很多万用表都具有测量交流电流的功能,但也有许多指针式万用表只有直流电流测量功能。为了满足测量需要,通过增加整流和滤波电路,可在一定范围内将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挡改为交流电流测量。其改进后的附加电路如下:
图中的电路增加了3个元器件。其中VD1为整流二极管,VD2为交流旁路二极管,C为滤波电容器。直流电流表中通过的是半波整流电流。如果不加负半波旁路二极管VD2,测试结果会偏高一些。当然,如果测试数据要求不高,也可以不设二极管VD2。这样,线路就更简单。如果不加滤波电容器,万用电表的指针会成为振荡状态。

电容器C的容量可通过计算,必须达到适当的容量,才能消除测量时指针的抖动现象。

为了便于操作,我们以如下图的试验电路为例,介绍万用表直流电流挡测试交流电流的基本要领。

用万用表查找电缆断点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

具体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用此法检查屏蔽线时,如果仅仅是芯线折断而屏蔽层没断,则此法是无能为力的。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寻找故障电热毯等电阻丝的断路点。

用万用表检查电缆是否受潮

维修线路时,测放大器输入电平如低于规定电缆长度的电平损耗值,可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挡测电缆的电阻(R×1或R×100挡),若表针像电容充电似的慢慢上升,该现象表明电缆受潮严重或者电缆内有较多的积水。

一般来说,完好无损的电缆,其电阻值应为无穷大,电缆受潮严重,积水量多,电缆阻值在几百欧左右;电缆若积满水,其电阻值基本等于零,相当于短路,而且表针都是像电容充电似的慢慢向上摆动。这样完全可断定是电缆受潮积水所导致的故障;此时,电视接收机收到的电视信号效果非常差,甚至无法收看。

将有开路或者短路的故障电缆两头卸下,电缆内外导体都分开,若电缆有短路故障,表针一定会指到零位;当电缆开路时,应将电缆的另一头短接起来,再用万用表检查,若表针仍不摆动,证明该电缆有断开之处。

因施工损坏同轴电缆外导体塑料护层或因生产质量低劣,使电缆塑料外护层厚薄不一样,日晒雨淋后,外皮薄的地方裂开进水,使外导体金属层(或者金属网)腐蚀。该故障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时,如所测回路阻值大大高于原电缆回路值,证明外导体严重腐蚀,若所测回路值无穷大,说明外导体腐蚀后断开。总之,同轴电缆的检测方法很多,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判断,掌握好准确的检测方法,任何故障均可查出。

万用表分辨相线和零线

1.指针式万用表分辨相线和零线

(1)接触测量法

将万用表转换开关置于交流250V或500V挡,第一支表笔接电源的一端,第二支表笔接大地(比如水管、暖气片等上面或潮湿的地面)。如果接地良好,当万用表读数为220V左右时,第一支表笔接的是电源的相线,如下图所示。如果指针不动,说明第一支表笔接的是电源的零线。即使第二支表笔接地电阻大,当第一表笔接相线时,指针也会有明显的偏转。
(2)非接触测量法

将万用表转换开关置于交流250V或500V挡,第一支表笔接电源的任一端,将第二支表笔悬空放置在桌子上,用手握住第二支表笔的绝缘杆部分(注意手不要接触导电部分)。如果第一支表笔接的是相线,则表头指针一般可偏转2~10格,如下图所示。万用表的灵敏度越高,偏转越明显。如果第一表笔接的零线,表头指针不会偏转。
此方法适用于任何型号的万用表。这种方法不会对人体造成危险。因为指针万用表的内阻20KΩ/V,如果用于测量220V电压,指针表的内阻为20KΩ×220V=4400Ω,比较安全。

2.数字式万用表分辨相线和零线

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的灵敏度很高,即使感应到微弱的电压信号,也能从液晶屏上显示出来,使用数字万用表的ACV挡,用感应法寻找交流市电的相线,具有直观、迅速、准确和安全的特点。

(1)接触测量法

将数字万用表拨至交流20V挡(或交流2V挡),取下黑表笔,将黑表笔插入V/Ω插孔,一手握住红表笔的绝缘杆,用表笔尖依次碰触两个插孔,显示值较大的为相线。

网友:
(2)非接触测量法

有时,需要从户外照明线中寻找相线;这时候可不需要剥去电线的绝缘皮,利用红表笔依次碰触两根导线的绝缘外皮,其中读数较大的就是相线;由于是感应电压,故量程选择交流2V最好。

分辨市电的相线和零线最好是用验电器(试电笔)!

用万用表检测照明电路短路故障

照明线路短路时,线路电流很大,熔丝迅速熔断,电路被切断。若熔丝选择太粗,则会烧毁导线,甚至引起火灾。

照明线路短路的可能原因:接线错误,相线与零线相碰接;导线绝缘层损坏,在损坏处碰线或接地;用电器具内部损坏;灯头内部松动致使金属片相碰短路,灯头进水等。

我们可以采用电阻法检查故障所在。

电阻法就是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导线间或用电器的电阻值,来判断短路部位的一种方法。发生短路后,应断开配电板上的刀开关(或者断路器),并将所有用电器插头拔下来,全部切断电源。用万用表置于R×100挡,测量相线和零线的电阻值。如果指针趋于零(或产生偏转),说明线路有短路(或漏电)现象。逐段检查干线和各分支线路,必要时切断某一线路,测量两线的电阻,确定故障所在位置。

检修时,应先找出短路点,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挡在断电情况下进行电路分段、分区域检查。从负载端开始往前端一步步检测,查看工作是线路造成还是元件造成的,就可以判断出来了。排除短路故障点后,装接合格的熔丝再送电。

万用表检测照明线路开路故障

照明线路开路时,电路无电压,照明灯不亮,用电器不能工作。其原因有:熔丝熔断、导线断路、线头松脱、开关损坏等。

万用表检测照明线路开路故障时,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线路的通断情况;也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挡测量线路的电压来确定故障点。

照明电路开路故障可分为全部开路、局部开路和个别开路3种情形。

(1)全部开路

这类故障主要发生在干线上,配电和计量装置中以及进户装置的范围内。通常,首先应依次检查上述部分每个接头的连接处(包括熔体接线桩),一般以线头脱离连接处这一故障最为常见;其次,检查各线路开关动、静触头的分合闸情况。

(2)局部开路

这类故障主要发生在分支线路范围内。一般先检查每个线头的连接处,然后检查分路开关。如果分路导线截面较小,则应考虑芯线可能断裂在绝缘层内而造成局部开路。

(3)个别开路

这类故障一般局限于接线盒、灯座、灯开关,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导线的范围内。通常,可分别检查每个接头的连接处,以及灯座、灯开关和插座等部件的触点的接触情况(对于荧光灯,则应检查每个元件的连接情况)。

用万用表检测照明线路漏电故障

照明线路一旦出现漏电现象,不但浪费电能,而且还可能引起触电事故。漏电与短路的本质相同,只是事故发展程度不同而已,严重的漏电可能造成短路。因此,对照明线路的漏电,切不可掉以轻心,应经常检查线路的绝缘情况,尤其是发现漏电现象时,应及时查明原因,找出故障点,并予以消除。

照明线路漏电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导线或电气设备的绝缘受到外力损伤;二是线路经长期运行,导致绝缘老化变质;三是线路受潮气侵袭或被污染,造成绝缘不良。

首先,判断是否确实漏电。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10k档测测量路绝缘电阻的大小,或数字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档(此时相当于一个电流表),串联在总开关上,接通全部开关,取下所有负载(包括灯泡)。若有电流,则说明存在漏电现象。确定线路漏电后,可按以下步骤继续进行检查。

(1)判断是相线与零线间漏电,还是相线与大地间漏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方法是切断零线,若电流表指示不变,则是相线与大地漏电;若电流表指示为零,是相线与零线间漏电;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是相线与零线、相线与大地间均漏电。

(2)确定漏电范围。取下分路熔断器或拉开断路器,若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说明总线漏电;电流表指示为零,则为分路漏电;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明是总线、分路均有漏电。

(3)找出漏电点。经上述检查,再依次断开该线路灯具的开关,当断开某一开关时,电流表指示返零,则该分支线漏电;若变小则说明这一分支线漏电外,还有别处漏电;若所有灯具开关断开后,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说明该段干线漏电。依次把事故范围缩小,便可进一步检查该段线路的接头、以及导线穿墙处等地点是否漏电。找到漏电点后,应及时消除漏电故障。负载端开始往前端一步步检测,查看工作是线路造成还是元件造成的,就可以判断出来了。排除短路故障点后,装接合格的熔丝再送电。

照明线路短路、开路、漏电是最常见的故障,只有我们进行具体的测量和分析,才能准确地找出故障点,判明故障性质,并采取有效措施,使故障尽快消除。

用万用表检修电力拖动控制线路故障

1.用电阻测量法检修电力拖动控制线路故障

(1)测量元器件的直流电阻值

在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中,常用的元器件有交流接触器、各种继电器、熔断器、断路器、控制按钮等。我们要测量并记录线路中所用交流接触器线圈、各种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具体的数值不同型号的接触器有较大有差别,如常用的交流接触器线圈直流电阻约2000Ω、而型号较新的线圈直流电阻则只有几百欧姆),以便检修时参考。
(2)测量线路的通断情况

用电阻法查找故障点前,首先把控制电路两端从控制电源上断开,然后万用表置于R′10或R′100档去测量。一般采用分段测量的方法来检查线路是否有故障。

长分段法用于测量某一支路的通断情况;短分段法用于测量某一个或者几个元件在支路中的通断情况。例如按下按钮SB21,测量线路中2、3两点之间的电阻,正常时应该是电阻为0Ω,如果测得电阻值为无穷大,说明SB1有断路故障。
控制回路的检查

一般把万用表的两支表笔分别接在控制电路的起点即FU2的U11、V11两点(或是FU2的出线点0、1两点),按下按钮、接触器位置开关等元件来模拟控制元件的工作,根据各支路的通断使得所控制的接触器线圈、继电器线圈形成并联或断开,从万用表所指示的阻值变化来判断线路是否正常。

可分别测量按钮功能、接触器自锁功能、接触器互锁功能及主电路来进行,把万用表的两支表笔分别接在控制电路的起点即FU2的U11、V11两点,万用表的读数指示为∞(如果电阻为0Ω,则电路存在短路;如果电阻为2000Ω或1000Ω则有可能是自锁触头或启动按钮接错)。

主电路的检查

一般是在控制电路检查完后进行,主要目的是为了检查主电路是否存在短路。在检查主电路时由于电动机每相绕组的直流电阻较小,一般在10Ω以下,电阻挡应该选择×1Ω挡。接上电动机后按各接触器的工作顺序按下接触器触头支架模拟接触器工作,同时用万能表测量总开关出线点U11、V11、W11两两间的电阻,电阻大小应该相等且为电动机任意两根电源引线间电阻。若出现电阻为零,说明主电路出现短路;如果出现电阻较大或∞,说明主电路存在接触不良或开路。

经过测量后若电阻值符合以上规律,电路接线基本正确没有存在严重的故障(短路),通电成功率很高,同时在测量过程中也提高了分析判断电路的水平。

网友:
2.用电压测量法检修电力拖动控制线路故障

(1)基本原理

电压测量方法就是使用万用表检测电路中的工作电压,将测量的结果与正常值比较,以便判定线路工作是否正常。

电路正常工作时,电路中各点的工作电压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正常值或动态变化的范围。如果电路中出现短路故障、开路故障或元器件性能参数发生改变时,该电路中的工作电压也会跟着发生改变。所以,电压测量法就能够通过检测电路中某些关键点的工作电压有或者没有、偏大或者偏小、动态变化是否正常,然后根据不同的故障现象,结合电路的工作原理进行分析,找出故障的原因。

(2)基本方法

电源是电路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所以当电路出现故障时,应首先检测电源部分。如果电源电压不正常,应重点检查电源电路和负载电路是否存在开路或者短路故障。在通常情况下,如果电源部分有开路故障,如熔断器烧断,电源就没有电压输出;如果负载出现短路故障,电源电压会降低。

检查电力拖动控制线路时,把万用表选择开关转到500V交流电压档上。电压测量方法可分为分阶段测量法和分段测量法。
电压测量法的应用实例见下表:

网友:
太精彩了!又学到了几招!谢谢前辈的分享!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相线,还真不知道。这下学习。周一上班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