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各位前辈们

楼主:
请问前辈们:固态继电器与可控硅、光电藕合器、三极管之间如何实现通端控制电流的?先谢谢了!如图

网友:
看原理图吧

网友:
可惜没有,但是我从网上搜罗了一些知识,希望可以拨开云雾吧!

网友:
在网上看看原理图 三极管应该是用来控制板子上的贴片led用的 光耦起到隔离作用 控制可控硅通断 可控硅导通后关闭光耦也不会自己断开 交流除外 可控硅只有通断功能 控制电流可以用pwm

网友:
能叫上这几个器件的名字却不知道怎么工作的?外行吗?

网友:
如何实现通端控制电流的?
听着这么不顺
不知道到底问什么

网友:
多谢4楼前辈的指点!

网友:
6楼前辈,是我问的不清楚,我是想搞明白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来控制电流的通电断电的,呵呵!

网友:
我看了你的照片,感觉是两部分电路:
一部分是光耦+继电器:那个四个引脚的光耦和一个普通继电器,你说的固态继电器是指那个大的黑色的么?那应该是个普通继电器。这部分就是控制继电器通断的。
另一部分是驱动+MOS管/IGBT:那个6引脚的IC应该是后面MOS管/IGBT的驱动,前面那个三极管应该是提高关断速度的。按这个电路,电流控制应该是通过驱动前端PWM控制信号的占空比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