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仿真时无法运行

楼主:
单片机插在底座上时(底座连其他电路)会出现Sat Aug 12, 2017 20:49:00: Could not determine device state
不插在底座时,以前可以运行的中断程序无法中断了

网友A:
确定一下电路是不是有什么冲突,比如供电或者仿真器引脚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一下电路是不是有什么冲突,比如供电或者仿真器引脚等

原来单片机3.3v的电源变成接近5v了……今天焊接完之后出现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软件出bug了,重启了下,换了个仿真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