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开关

楼主:
有谁用过小米开关?能远程控制吗?例如我在公司能否控制家里的开关?

网友A:
可以,只要有网络到什么地方都行

网友:
必须是小米智能插座先插电,下载小米智能家居app,,,
小米说能行,就行

网友:
只要插座能联网,再配合APP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的,小米插座插电,手机下载米家,然后根据操作让小米插座联网。然后就可以手机控制了。远程。

网友C:
不错可以控制的  用APP控制  我就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小米插座插电,手机下载米家,然后根据操作让小米插座联网。然后就可以手机控制了。远程。

我说的意思是,开关在家里,我在公司,跟开关不在一个局域网内,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可以控制的  用APP控制  我就在用

我说的意思是,开关在家里,我在公司,跟开关不在一个局域网内,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有网络到什么地方都行

我说的意思是,开关在家里,我在公司,跟开关不在一个局域网内,也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意思是,开关在家里,我在公司,跟开关不在一个局域网内,也行吗?

可以啊。。实际上应该是开关联网跟小米app连接后他是有一个第三方的。就是说实际上是你利用手机app传达你的指令到第三方,第三方利用你家里的网络达到控制这个开关的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意思是,开关在家里,我在公司,跟开关不在一个局域网内,也行吗?

一开始的联网配对就是给你的手机跟开关之间建立一种转移关系一种路径。这样到时候第三方(也可以说算是后台)就能识别你这个手机app发出的这个信号是要控制哪一个,然后后台找到这个开关进行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实际上应该是开关联网跟小米app连接后他是有一个第三方的。就是说实际上是你利用手机app传达你 ...

意思说是不用在一个网段也能控制对吗?我看到上面有一个离家功能,是不是就是通过这个功能来控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的联网配对就是给你的手机跟开关之间建立一种转移关系一种路径。这样到时候第三方(也可以说算是后 ...

哦哦,现在明白了,非常感谢,谢谢你的帮忙解答,

网友:
这还不好理解,已经是联网了。你跟不用手机玩游戏一样,只要有网络就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