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

楼主(2017-08-13):
求大佬!!!!
求大佬解决下IR2132第三路高低都无输出是什么原因,6路输入都正常,其他两路输出都正常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芯片损坏。
(2)电路板设计或者焊接错误。
(3)无输出的那一路辅助电源不正常。

网友A:
当然,也可能还有其它原因。这只能靠你自己慢慢寻找,毕竟板子和元器件都在你手里。

网友B:
测量没输出的和其他其他两路输出都正常的对比测量信号,判断故障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