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903串口通讯

楼主:
我在发送程序中,写了条指令发送给电脑,数据一致,但我在用电脑的串口工具发送数据时,在接收中断程序中数据不一致?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教。@far @interrupt void UART1_Recv_IRQHandler (void)//接收中断服务函数
{
        u8 static Checksum,Lencnt=0;
        if(UartState == UartStart)
        {
                if(UART1_DR == RxHeader)
                {
                        UartState = UartWorking;
                        Checksum = UART1_DR;
                        UART_Header = RxHeader;
                }
                else if(UART1_DR == RxHeader1)
                {
                        UartState =  UartWorking;
                        Checksum = UART1_DR;
                        UART_Header = RxHeader1;
                }
                else
                {
                        UartState = UartStart;
                        Lencnt = 0;
                        Checksum = 0;
                }
        }
        else if(UartState == UartWorking)
        {
                if(++Lencnt<14)
                {
                        Checksum += UART1_DR;
                        rxControllerInfobuf[Lencnt] = UART1_DR;
                        if(Lencnt == 13)
                        UartState = UartCheck;
                        else
                        UartState = UartWorking;
                }
        }
        else if(UartState == UartCheck)
        {
                if(Checksum == UART1_DR)
                {
                        rxControllerInfobuf[14] = UART1_DR;
                        UartState = UartOver;
                }
                else
                {
                        UartState = UartReset;
                }
        }
        else if(UartState == UartOver)
        {
                if(UART1_DR == Enterkey)
                {
                        UARTREADREADY = 1;
                        UartState = UartReset;
                }
                else
                {
                        UartState = UartReset;
                }
        }
        else if(UartState == UartReset)
        {
                Checksum = 0;
                Lencnt = 0;
                UARTREADREADY = 0;
                UartState = UartStart;
        }
        else
        {
                Checksum = 0;
                Lencnt = 0;
                UARTREADREADY = 0;
                UartState = UartStart;
        }
}

网友:
硬件估计没什么问题,就是接收的数据不同,是不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要学会调试
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你只是说了一个接收的数据不同,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另外在串口中断里,最好把UART1_DR一次性读出来,存储到变量里面。

网友:
个人建议,如果碰到void UART1_Recv_IRQHandler (void)这样的中断函数。
建议是
//系统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1_Recv_IRQHandler (void)
{
  //Flag 置位
  uart_IRQ_handle();//中断处理函数
//执行完成清标志位或者怎样

}
//在系统的中断服务函数外,单独写uart_IRQ_handle()的函数体
void uart_IRQ_handle(void)
{
  //函数体
}

这样的写法,不显得混乱,而且我个人觉得程序的可读性更强一些。

你的片子没有用过,不好意思,其他地方没有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