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佬们可以讨论下今年电赛的可见光室内定位方案了

楼主:
现在大佬们可以讨论下今年电赛的可见光室内定位方案了,那个定位方案实在是没!头!绪!有人说用摄像头可以,总感觉不是最好的方案,希望有大佬透漏一下

网友:
三个灯,成三角形布置,垂直向下照射,每个灯的等亮度曲线是一组同心圆,三个圆的交点就是探测器位置。

网友:
用摄像头当然也可以,但是缺点很多:
1、复杂,无论是成本结构还是算法,都比测亮度要复杂许多。
2、难以完成提高要求中的传输语音信号要求。

网友A:
测亮度方案中,关键是要能够分辨是哪个灯发出的光线。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对发光管加调制,最简单的办法是三个灯用三个不同频率的信号调制,接收端通过滤波器分出各个灯的信号即可(频分多址)。
提高要求中的同时传输语音信号,可以将语音信号调制到每个灯的频率上去(即把原来的调制频率看作载频,语音去调制这个载频)。

网友:
上面这个方案是纯模拟方案。
如果用纯数字方案,那就是每个灯用编码调制(码分多址),然后接收端用ADC采样接受信号,用软件区分每路信号后检测其强度。不过这样做可能对ADC有较高的要求。

网友:
频分多址方案还有一个好处:由于接收端滤波器的作用,杂散光线的干扰被最大限度地衰减了。

网友:
VR vive眼镜  运动端多方位的接收器加固定端发射红外激光扫描信号
http://digi.163.com/16/0511/16/BMQ47LCQ0016688K.html
Oculus Rift眼镜 运动端多个红外led的加固定端摄像头定位
http://news.zol.com.cn/582/5824323.html
Wowwee Rovio的NorthStar模块,模块资料网上有,感觉这个可以用
http://www.tuicool.com/articles/iUb2Yz
还有激光雷达,上淘宝看看,略贵

之前整理的定位资料索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2535-1-1.html

网友:
好像理解错了

网友:
实际上,前面说的用频率区分三个灯的做法,就是将三个灯看作三个广播电台,只不过他们发射的光信号而不是电磁波信号而已。定位算法就类似无线电导航用的算法,只是将角度信号改成强度信号而已。

网友:
楼上牛人啊。。。

网友A:
实际得一等奖的方案是用光电池做通信,用摄像头做定位。效果当然比只用光电池的好(定位精度高),但是方案复杂。由于出题目的人没有在题目里做限制,所以这个方案也不违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得一等奖的方案是用光电池做通信,用摄像头做定位。效果当然比只用光电池的好(定位精度高),但是方案 ...

请问你做邮箱2264080400@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亮度方案中,关键是要能够分辨是哪个灯发出的光线。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对发光管加调制,最简单的办法是 ...

那怎么判断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判断位置呢?

我在2楼已经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