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2使用32.768KHz,PLL后,SPI通信异常

楼主:
LPC54102使用IRC,SPI通信没有问题;但使用32.768KHz,PLL到12MHz,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异常出错。

网友A:
说明的详细一点,SPI是怎么通信有问题的,有时序输出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的详细一点,SPI是怎么通信有问题的,有时序输出么?

有的。我调用的是官方SPI库,出现的问题是,有时会死机在官方库里,有时SPI通信,读取数据错误。但是换成IRC-12MHz,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怀疑是32.768KHz,PLL到12MHz,长时间工作是否会出问题。请问各位,是否有人,使用32.768KHz,PLL到12MHz或其它频率,这样使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我调用的是官方SPI库,出现的问题是,有时会死机在官方库里,有时SPI通信,读取数据错误。但是换成 ...

检查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时钟源选择之类的寄存器,最好可以debug进入死循环的地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时钟源选择之类的寄存器,最好可以debug进入死循环的地方看看。

嗯,主时钟来自PLL_OUT,异步时钟来自主时钟。
       LPC_ASYNC_SYSCON->ASYNCAPBCLKSELA = 0;
        LPC_ASYNC_SYSCON->ASYNCAPBCLKSELB = 0;//MCLK

死循环是官方SPI库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嗯,主时钟来自PLL_OUT,异步时钟来自主时钟。
       LPC_ASYNC_SYSCON->ASYNCAPBCLKSELA = 0;
        LPC_A ...

请问是否是RTC 32K,长期工作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否是RTC 32K,长期工作不稳定?

稳定不稳定你可以验证一下,不用SPI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最好是可以记录下最后的寄存器状态,比如你在debug模式下载watch窗口里观测SPI的相关寄存器的值。看是什么问题,你认定一个东西有问题之后要解决问题,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定不稳定你可以验证一下,不用SPI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最好是可以记录下最后的寄存器状态,比如你在debug ...

谢谢。我这边是485之类的联网产品,一次联网最少20个,出现这个问题的产品是随机的,debug某一个,不一定可以碰到,在线调试捕捉不到,单个产品运行,没有碰到异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这边是485之类的联网产品,一次联网最少20个,出现这个问题的产品是随机的,debug某一个,不一定 ...

正常,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联网的个数多,代码考虑的情况肯定比单个调的多。如果debug不方便的话可以增加其他调试手段,你这不是有485么,把状态信息也打出来。加油!

网友:
这个片子没哟用过,你直接用32.768,然后在32.768的寄出上PLL的?  LPC的片子内部也应该有内部的晶振吧

网友:
经过检查发现问题是32.768K,PLL到12MHz,运行一段时间后,时钟变化了,不是12MHz了;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这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