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A II 9.1 自带的仿真为什么会说项目太复杂:层次路径太长错误

楼主:
如图,创建不了网表

网友:
说你错,你就改短试试哈

网友A:
工程路径不要包含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路径不要包含中文!!!

没用中文

网友A:
下图是你给的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你给的截图?!

这个是之前弄得,后来我换成D盘文件名改了也一样,话说这个途径不是只要上一个文件夹不出现文字就行的吗?毕竟我放在这个文件里面的程序编译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你给的截图?!

网友A:
是整个路径不要包含非英文字符,和盘符没太大关系;这个软件对中文支持不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整个路径不要包含非英文字符,和盘符没太大关系;这个软件对中文支持不友好

我后来试了也是这样,要不大神帮我测一下?我发下文件给你,不知道是不是我下载的破解版有问题还是怎样,我引脚分配也打不开,下载的是9.1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后来试了也是这样,要不大神帮我测一下?我发下文件给你,不知道是不是我下载的破解版有问题还是怎样, ...

发我邮箱吧,yxhue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