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8s库函数的硬件I2C调试问题

楼主:
现自己写了一份基于STM8s库函数的I2C代码,遇到一个问题,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在时序的重发起始信号后,SDA线就始终为低了,不知道如何解决 ,还请大神指点!暂时不要叫我用软件模拟
现附上代码:
#define IIC_Frequency 100000
#define IIC_InFrequency 4
#define IIC_salveaddr  0xDE
void SingleGSM_IIC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I2C,ENABLE);
  GPIO_Init(GPIOE,GPIO_PIN_1,GPIO_MODE_OUT_OD_HIZ_SLOW);
  GPIO_Init(GPIOE,GPIO_PIN_2,GPIO_MODE_OUT_OD_HIZ_SLOW);
  I2C_DeInit();
  I2C_Init(IIC_Frequency,0x0001,I2C_DUTYCYCLE_2,I2C_ACK_CURR,I2C_ADDMODE_7BIT,IIC_InFrequency);
  I2C_Cmd(ENABLE);
}

void SingleGSM_IIC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BUSBUSY));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while(!(I2C->SR1 & 0x01));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0xDE,I2C_DIRECTION_TX);
  while(!(I2C->SR1 & 0x02));
  I2C->SR1;
  I2C->SR3;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addr);
  while(!(I2C->SR1 & 0x80));
//  I2C->SR1;
//  I2C->SR3;
//  while(!(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SendData(data);
  while(!(I2C->SR1 & 0x84));
//  while(!(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OP(ENABLE);
}

uint8_t SingleGSM_IIC_read(uint8_t addr)
{
  uint8_t data;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BUSBUSY));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while(!(I2C->SR1 & 0x01));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IC_salveaddr,I2C_DIRECTION_TX);
   while(!(I2C->SR1 & 0x02));
   I2C->SR1;
   I2C->SR3;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while(!(I2C->SR1 & 0x80))
   I2C_SendData(addr);
   while(!(I2C->SR1 & 0x80));
//   I2C->SR1;
//   I2C->SR3;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ART(ENABLE);/*********SDA信号执行完这一步后再也不能变高************/
   while(!(I2C->SR1 & 0x01));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IC_salveaddr,I2C_DIRECTION_RX);
   I2C->SR1;
   I2C->SR3;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while(!(I2C->SR1 & 0x40));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NONE);
   I2C_GenerateSTOP(ENABLE);
   data=I2C_ReceiveData();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CURR);
   I2C_GenerateSTOP(ENABLE);

   return data;
}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手册上说发送地址的话 I2C->SR1的数据寄存器为空是不置位的-----------在发送数据时,数据寄存器为空时该位被置’1’,在发送地址阶段不设置该位。然而我看发送7位地址时仍然置位了,而且发送地址之后,再发送寄存器地址数据,SR1的字节发送结束位永远不置位,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SingleGSM_IIC_init
检查你的初始化程序,这个STM8的IIC我用过,初始化完成后,就是发送和接收的库函数,你用的也是库函数,我怀疑你,初始化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ngleGSM_IIC_init
检查你的初始化程序,这个STM8的IIC我用过,初始化完成后,就是发送和接收的库函数, ...

没看出来初始化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之前一直听说,stm8的硬件iic有问题,所以建议先用软件模拟iic实现呢。。。

后来,我用F4的时候,硬件iic好像也没有出过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