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幅电路的电阻的位置

楼主:
请教一下,限幅电路的限流电阻是应该放在图中的位置呢?还是放在闭环内?放在图中的位置,正常情况下,在R13上面不是会有压降吗?

网友A:
如果后级输入阻抗不够大(后级输入即Uo处),那么R13上确实会有压降,Uo并不是运放输出电压。
如果后级输入阻抗足够大,首帖图中这样使用是可以的,因R13上正常工作时没有电流。

网友B:
正是因为R13上有压降-----限幅时,才起到限幅作用的。

网友C:
弱弱的問一下,圖中的R12有接跟沒接對電路上面有影響嗎?
實際使用上看不出差異點在哪,還是差異太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级输入阻抗不够大(后级输入即Uo处),那么R13上确实会有压降,Uo并不是运放输出电压。
如果后级输入 ...

那后级是AD引脚呢?AD引脚一般默认是内部有一个采样电容,按道理说,等稳态下R13就没有电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是因为R13上有压降-----限幅时,才起到限幅作用的。

可是正常工作时,R13的压降有可能对结果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問一下,圖中的R12有接跟沒接對電路上面有影響嗎?
實際使用上看不出差異點在哪,還是差異太小?

我记得模电课本中说过 R12是平衡电阻,R12的取值等于R11和R14的并联值。因为运放本身的输入级是高度对称的差分放大电路,电路结构越对称,运放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就越好。R12的作用是使得运放的输入端的外围电路尽可能对称。
当然这个是书上讲的,至于实际使用是怎样的,我也没有太多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级输入阻抗不够大(后级输入即Uo处),那么R13上确实会有压降,Uo并不是运放输出电压。
如果后级输入 ...

请问maychang大神,把R13放在闭环内,还能起到输出过压二极管导通,限幅时的限流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后级是AD引脚呢?AD引脚一般默认是内部有一个采样电容,按道理说,等稳态下R13就没有电流了吧

AD芯片有多种,某些AD芯片内部有采样电容,某些没有。
其实,这个内部的电容并不是属于AD的,而是属于采样-保持电路。只不过现代芯片把采样-保持电路和AD转换电路集成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maychang大神,把R13放在闭环内,还能起到输出过压二极管导通,限幅时的限流功能吗?

“把R13放在闭环内,还能起到输出过压二极管导通,限幅时的限流功能吗?”
“R13放到闭环内”,你的意思可能是R14接到R13右端。
这样接,Uo端电压变化幅度仍然受两支二极管限制,不能高于Vcc加一支二极管压降,也不能低于GND加一支二极管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