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ADC12硬件配置问题

楼主:
程序跑到while判断采样是否完成就不跑了,是哪的问题,还有就是对各寄存器的用法还是不太清楚,求指点。

#include
void ADC12_init(void);
unsigned int voltag=0;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unsigned int temp=0;
    P2DIR|=BIT0;
    P2OUT&=~BIT0;
    void ADC12_init();
    P2DIR|=BIT0;
    P2OUT|=BIT0;

        ADC12CTL0|=ADC12SC;
        while((ADC12IFG&BIT0)==0);
        temp=ADC12MEM0;

        voltag=temp/4096*2.5;
        while(1);

}
void ADC12_init(void)
{
        ADC12CTL0&=~ADC12ENC;
        P6SEL|=BIT4;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REFON+ADC12REF2_5V;
        ADC12CTL1 |= ADC12CONSEQ_2+ADC12SSEL_3+ADC12DIV_3+ADC12SHP;
        ADC12MCTL0|=ADC12INCH_4+ADC12SREF_1;
        ADC12CTL0 |= ADC12ENC;

}

网友:
void ADC12_init();函数调用不要加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