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1.8MHZ左右0~3.3V的模拟量滤波

楼主:
目前硬件上只用了单片机内部自带的无源滤波和并联了两个104的电容,虽然有点效果,但感觉还是不明显。请问这种1.8MHZ,3.3V的模拟量滤波电路应该怎么选取呢

网友:
“目前硬件上只用了单片机内部自带的无源滤波和并联了两个104的电容”
单片机内部自带无源滤波?什么单片机 ?

网友A:
“请问这种1.8MHZ,3.3V的模拟量滤波电路应该怎么选取呢”
你要低通还是带通?
低通的话,1.8MHz是转折频率还是你要衰减掉的频率?要几阶?
带通的话,1.8MHz是否带通中心频率?带宽要多少?带外衰减要多少?

网友B:
---单片机内部自带的无源滤波, 它的参数应该告诉你的。

------1.8MHZ信号的特征是什么?  -----如谐波情况,干扰情况等
------需要的结果是什么?  --------如带通?带阻?高通?低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1.8MHZ,3.3V的模拟量滤波电路应该怎么选取呢”
你要低通还是带通?
低通的话,1.8MHz是转折频 ...

我没说清楚,不是单片机,是核心板。板子上带了一个电感滤波。
我现在情况是要采集这个的AD信号,但是信号毛刺较多,软件有做处理,但不是很明显。所以想在硬件上做些文章,将毛刺剔除,让信号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内部自带的无源滤波, 它的参数应该告诉你的。

------1.8MHZ信号的特征是什么?  -----如谐波 ...

我现在情况是要采集这个的AD信号,但是信号毛刺较多,软件有做处理,但不是很明显。所以想在硬件上做些文章,将毛刺剔除,让信号较稳定。

网友B:
“毛刺”,一般是频率很高的干扰。所以,用低通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毛刺”,一般是频率很高的干扰。所以,用低通滤波就可以了。

1.8MHZ不是属于高频信号吗,用低通可以吗?
我对这些不是很了解,不是学电的

网友B:
高频、低频,都是相对而言的,对于高于1.8MHZ频率的信号来说,它就是“低频”了,

象说的“毛刺”,也是一个相对词。1.8MHZ信号上有毛刺,肯定这个“毛刺”的频率比1.8MHZ高许多,不然就称不上“毛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清楚,不是单片机,是核心板。板子上带了一个电感滤波。
我现在情况是要采集这个的AD信号,但是信 ...

“我现在情况是要采集这个的AD信号,但是信号毛刺较多”
猜测“这个的信号”频率为1.8MHz,而“毛刺”的频率要比“这个的信号”高得多。
使用低通滤波器,该低通滤波器应该对1.8MHz频率仅有可忽略的衰减,而对“毛刺”频率的衰减足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低频,都是相对而言的,对于高于1.8MHZ频率的信号来说,它就是“低频”了,

象说的“毛刺”,也是 ...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情况是要采集这个的AD信号,但是信号毛刺较多”
猜测“这个的信号”频率为1.8MHz,而“毛刺”的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