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底部带有接地焊盘的芯片怎么焊接

楼主:
底部的焊盘怎么接地,正常放的话底部和PCB之间有很小的空隙,也就是没有接地。这种情况怎么让底部焊盘接地

网友:
芯片底部,应该没有开口吧。下次设计,可以在封装底部开大口。就可以用烙铁手焊了。
先在底部焊盘上锡,pcb上焊盘上锡。芯片斜着,放在pcb上。风枪斜着吹。加热芯片和pcb上的锡。然后,把芯片压下去。我一般吹正面。可以斜着吹。把温度调节好。芯片一般没事。吹时,给芯片适当向下的力,镊子夹着。不要吹时间太长。位置对正了。停止吹。芯片不要动。过十秒就固定了。

网友:
先上锡  然后风枪吹

网友:
锡膏点一点,铁板烤一烤

网友:
上锡后风枪吹,一般来说热盘与PCB应该隙很小,也可以中间开洞,焊好后从只一边补焊底盘

网友A:
上一层薄锡   然后吹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一层薄锡   然后吹下就可以了

热风枪?吹芯片还是吹PCB的背面。两层板,底层有过孔但是设计的太小了。

网友:
放上去加热试试

网友:
放上去后加热试试

网友C:
用锡膏回流焊是标准工艺,手工焊接的话需要在其中心放置一个足够直径(至少2mm以上)的通孔,然后灌锡焊接。
设计PCB时,务必考虑焊接工艺,机焊、手焊适宜的焊盘不同,这往往需要自己设计封装。即使是机焊,也应根据所用元器件的特性考虑PCB封装问题,我一般不会使用EDA软件中的现成封装,基本上要自己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锡膏回流焊是标准工艺,手工焊接的话需要在其中心放置一个足够直径(至少2mm以上)的通孔,然后灌锡焊接。 ...

第一次设计没有经验,现在悲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吹芯片还是吹PCB的背面。两层板,底层有过孔但是设计的太小了。

我习惯吹底面,底面没原件的话,一般吹上面也是可以的,注意温度和时间
记得加阻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习惯吹底面,底面没原件的话,一般吹上面也是可以的,注意温度和时间
记得加阻焊剂

网友D:
首先管脚先焊住,保证不偏,大焊盘上点锡,元件上面用起子压紧,然后用刀头加热金属部位加热直到中间的焊锡熔化挤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管脚先焊住,保证不偏,大焊盘上点锡,元件上面用起子压紧,然后用刀头加热金属部位加热直到中间的焊锡 ...

这样容易使芯片温度过高吧,烧坏了

网友:
手工焊接的话,PCB下面开口,焊好引脚后,从背面灌锡。如果不开口,只能用风枪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容易使芯片温度过高吧,烧坏了

LM2596至少也焊了一百多片了吧,就用这土办法,还真的没烧坏过。

网友:
这是我的板子

网友:
那应该是可以了

网友:
其实你的描述不够完整。。。。。容易让人看不懂。。。。。。。。。。。。

网友:
焊盘下面上点锡 抹点助焊剂 风枪小风 吹。别对着芯片中心吹,吹外围。

网友E:
这个还不太一样,属于一边有腿的SOT或者TO封装那种件!
我觉得LZ问的是四面有腿,底下有个接地面的封装!那种机器回流焊比较好搞,人工的话还是背面开孔最好干。

网友:
用热风枪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不太一样,属于一边有腿的SOT或者TO封装那种件!
我觉得LZ问的是四面有腿,底下有个接地面的封装 ...

设计的时候底面孔太小了,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