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的问题

楼主:
许久没来论坛发帖了,这次来是寻求各位前辈的帮忙的。

公司项目需求,使用Panasonic的GerdaHE芯片。

需求是一路通过使用一路UART将HE芯片与蓝牙芯片进行通信。

通过查阅芯片手册,得知 UART是与SDMA相连。且UART为4线UART。这就很迷惑了。

首先这个SDMA是个什么东东,网上查的资料说是叫Smart DMA,我看松下的手册里写的是Stream DMA,这是一个东西吗?它跟普通的DMA相比,有什么区别呢?百度了一番,没找着能够解惑的材料。

另外,手册描述,这个UART是个4线UART,除了传统的TX和RX之外,还有一根CTS(clear to send)和RTS(request to send),以前从没有用过啊。这两根线要怎么制御呢?

啊,还有一处问题,芯片手册中描述,除了3路UART资源外,还有一路叫UARTA的资源,这个UARTA又是什么?是国标的东西还是松下自己搞的一个东西出来?设计信息安全,芯片手册就不全贴出来了。不过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去节选部分内容贴上来。

网友A:
CTS和RTS如果你用不到不用管就行,很多芯片串口都是带这两个信号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TS和RTS如果你用不到不用管就行,很多芯片串口都是带这两个信号线的

队长,我开始水起来了。CTS跟RTS是硬流控,就是两个模块之间,CTS或者RTS有效相当于一个对另一个说我准备好了,come on baby;无效时就是,你等会,我先洗个澡;至于sdma是啥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队长,我开始水起来了。CTS跟RTS是硬流控,就是两个模块之间,CTS或者RTS有效相当于一个对另一个说我准备 ...

卧槽,你举的例子太恰当了,come on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你举的例子太恰当了,come on继续

都是队长教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队长,我开始水起来了。CTS跟RTS是硬流控,就是两个模块之间,CTS或者RTS有效相当于一个对另一个说我准备 ...

哎哟我去,介个秒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