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导入CAD文件后尺寸不对,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各位大神,我在使用AD16导入CAD文件后尺寸不对,应该怎么设置?是否是设置问题啊,求帮助
图片是我的设置

网友:
这样导入后,原本是130mm的尺寸,变为了5mm

网友A:
你两边的单位对称了吗?就是你在CAD上的单位是什么在AD这边单位是什么。你发的图上有scale啊。你自己对应清楚就可以了啊。。你自己要确定清楚检查清楚单位到底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两边的单位对称了吗?就是你在CAD上的单位是什么在AD这边单位是什么。你发的图上有scale啊。你自己对应清 ...

这个我知道,但是就是今天怎么弄都不对,结果是结构发过来的图纸不是1:1的图纸

网友:
这个导入,其实百度经验就有,你自己根据人家图片一步步的来。
还有如下的这个地方,我一般都选的是keepout层呢。

网友:
一般CAD导入的格式要CAD2004以下的版本成功率高,CAD格式的图纸一般用dxF格式导入没问题。

文件导入PCB的层要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