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砖的U-Route X6 采用什么方案可以重新烧录

楼主(2017-08-15):
变砖的U-Route X6 采用什么方案可以重新烧录
在刷机时因一个不经意的误操作,导致PND成砖。估计底层引导文件损坏。现在无法启动,黑屏,reset失效。GPS主控芯片为MSB2521A,NANDFlash 为海力士 H27UBG8T2BTR-BC。OS为wince 6.0,想解决的问题是:
1、能否跳过烧录器,直接使用烧写软件重新在线烧录引导文件。
2、能否在PC上通过USB转接TTL或串口,将Bootloader(Eboot)烧写至NandFlash,重新构建引导区 。

网友A:
比较麻烦,只能通过官方提供烧录器烧录了,或者把NANDFlash拆下,用官方烧录器进行烧录。

网友B:
先接串口看看bootloader还在不在吧,
在的话可以挽救,没了的话只能上烧录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