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SOP封装画PCB时距离

楼主:
各位老师,下图是TSSOP-16的封装,画PCB时提示距离小于10mil,请问这是因为封装库错了吗?封装库是从网上下载的。还是说把规则修改一下?怎么修改规则?

网友:
小于10mil很正常,不要在意。

网友:
规则是自己设置的。可以修改一下,也可以忽略它。

网友:
这个器件有时候难免会小于规则中的默认值,其实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对这个器件单独设置规则呢。

网友:
用这个封装,就不要让软件告警,就去修改规则
为了迎合软件不报警,就去修改这个封装的管脚距离,间隔大一点,但是否会造成焊接时出现质量不高的情况,如果是人工焊接建议焊盘大一点,,还是看手册建议的距离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