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器PCB绘制

楼主:
各位老师,下图是我绘制的DA转换器PCB,左边是数字部分线宽10mil,右边模拟部分20mi.请问,下图的绘制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谢谢

网友A:
不需要这么方方正正的,不是电工接线,不要直角。地线可铺一层地,减短回路,电容靠近芯片放;数字电源模拟电源单点连接;芯片管脚短接,引出来在短,不然焊接易连锡。尽量减短线长吧...

网友B:
这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直角走线、回形走线、不必要的绕线、不必要的过孔,布局时,有些器件没考虑电路原理上的连接关系,不必要的拉长了走线。该对其的器件没对齐,该对齐的丝印也没对齐,最好加上版本号。

网友C:
我还是想问,你用的是封装1206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想问,你用的是封装1206吗?

是呀,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么方方正正的,不是电工接线,不要直角。地线可铺一层地,减短回路,电容靠近芯片放;数字电源模拟 ...

好的,谢谢您,我再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直角走线、回形走线、不必要的绕线、不必要的过孔,布局时,有些器件没考虑电路原理 ...

好的,谢谢您,我再改改

网友E:
无用空间太多,走线直角太多
完全可以单面板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呀,有影响吗

没,没影响……这个芯片拿来学习吗?dac没怎么玩儿过,看这款芯片还挺另类

网友:
还是第一个就关注直角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没影响……这个芯片拿来学习吗?dac没怎么玩儿过,看这款芯片还挺另类

对,学习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么方方正正的,不是电工接线,不要直角。地线可铺一层地,减短回路,电容靠近芯片放;数字电源模拟 ...

您好,您看这是我修改过的。请您给点意见,谢谢。左图是没铺铜的,右图铺了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您,我再改改

您好,楼上有我修改后的图,请您给点意见,谢谢,请问版本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用空间太多,走线直角太多
完全可以单面板设计

谢谢您,楼上有我修改后的图,希望您能再给点意见,谢谢您。这是学习用的,空间大小可以不用太在意吧,嘿嘿i

网友B:
U1和C1之间连线没必要绕一下。
U1和C10、C8之间连线太长了,将C10靠近8脚。
C11与15脚的连接也是一样,那个过孔没必要。
C13和C14也一样,靠近6脚。这样J4与U1之间的连线也不需要走底层。
C15转个方向走线更顺。
U2和C17走线有锐角。
C4过孔距离那根垂直走线太近了。
R5-R9与J3走线靠的太近了。
电源布局和布线时都有点问题,一定要考虑电流流向,原则上要先经过电容再到IC的电源引脚。+15V走线最好和-15V类似,电源线从电容脚上引出。还有图中的C17、C7、C12布局不合适,虽然这块板上距离很短前面还有磁珠电容,原则上还是应该放到U2之前。U2与U3走线中间那个C18必须转个方向。
底层走线,不要靠太近,U1的2、3、4引脚出线是两种不同信号,2、3脚靠近一点还好理解,4脚的走线应该离远一点。而且适当分开后,底层铺铜不会被大面积的隔断,铺铜效果会比较好。
版本号是一个编号,后面再设计时方便区分,如果没有具体要求,你可以打上一个日期的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和C1之间连线没必要绕一下。
U1和C10、C8之间连线太长了,将C10靠近8脚。
C11与15脚的连接也是一样,那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您

网友:
要学习,建议先从布局去优化,不要只是注重走线的合理性。
同样的器件,你能把面积缩小到多少?等把布局区域缩小了,你再看看走线,就发现两者难度差异很大。
另外,DGND 与AGND,还是要分开覆铜比较好,最简单的方法是加几个0Ω电阻,把两个地接在一起。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建议发贴时把原理图贴出来,光看PCB很难合理的帮你分析问题
有空可以多看看ADI的参考设计
大部分问题楼上已经回复了
还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问题比如退耦电容要靠近芯片的引脚
电源走线要足够粗
地尽量在bottom上铺铜,并且尽量不要在bottom上走线,空白的铺铜片多打些过孔,減少GND的阻抗
U3应该是参考电压芯片,那它离ADC的参考电压输入脚太远,同时不要贴着数字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您看这是我修改过的。请您给点意见,谢谢。左图是没铺铜的,右图铺了地

为什么把J3放上边啊,绕一大圈,放左边不更好吗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