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ui触摸屏问题求助

楼主:
 使用ucgui在对话框上建立了下拉列表和列表框,使用ucgui的触摸屏功能时,点击下拉列表可以获取焦点并展开下拉列表框,但是再用触摸笔点击下拉列表中的选项时,就没有响应了,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列表框也遇到此问题,就是得不到框中的条目序号。

网友A:
可能是触摸那个函数有问题,有判断抬起跟按下这类操作吗?这个有可能会引起这个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触摸那个函数有问题,有判断抬起跟按下这类操作吗?这个有可能会引起这个问题,你可以试试

判断抬起和按下是gui内核提供的,现在问题是其他控件如button,CheckBox,edit控件对触摸屏响应都正确,只有dropdown控件展开后点击条目没有响应,listbox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抬起和按下是gui内核提供的,现在问题是其他控件如button,CheckBox,edit控件对触摸屏响应都正确, ...

那就不清楚了,我当时遇到你这种情况是那个原因,当时我用的是icon工具的时候发现只会进入按下的的条件状态然后就莫名的卡住,按其他的没反应,后来改了一下才正常,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