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全部数码管间隔1秒从9至0跳动

楼主: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n;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P0=smgduan[n];
                delay(100);
                P0=0x00;
                delay(10);
        }
}

void main()
{
        while(1)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u8 num,n;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n--;
                DigDisplay();
        }
}

我这样写程序没出错...但是没有达到效果,求指导..

网友A:
这些代码是根据一楼的原代码改动了一下,没有上机编译过,仅供参考。

网友:
普中科技的板子....感觉有点坑,写这个程序。。。感觉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
程序里的变量n好好检查下

网友:
给变量n赋初值10

网友:
n赋了初值10也没有效果...

网友B:
只细看了下,你的程序不断在执行定时器初始化

网友:
在while(1)初始化中断后面加个while(1)
不让一直初始化,不停给TH0,TL0赋值,进入不了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细看了下,你的程序不断在执行定时器初始化

为什么会一直初始化..不是TR0=1之后它就会跳到中断里去了吗

网友: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x,num;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x--;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P0=smgduan[x];
                delay(100);
                P0=0x00;
                delay(10);
        }
}

void main()
{   while(1)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x=10;
                while(1)
                {
                        if(num==20)
                        {
                                num=0;
                                DigDisplay();
                        }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

这样好像可以了...

网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n,num; //全局变量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主函数*/
void main()
{
        /* 定时器初始化,不要放到大循环里面*/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num>=20)
                {
                        num=0;

                        /* n从9到0不断减一,归零后重来  */
                        if(n>0)
                                n--;
                        else
                                n=9;

                        P0=smgduan[n]; //数码管直接驱动了,只有一位并不复杂
                }
        }
}

/* 定时器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代码是根据一楼的原代码改动了一下,没有上机编译过,仅供参考。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