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

楼主:
这个是什么?电池组吗?在DXP中怎么找,谢谢大家

网友:
这是stm32 mini 板上的复位按键电路中的

网友:
这是纽扣电池,在dxp里搜索bat应该有啊。。。没有自己画一个也行,费不了多大事,即使找到,PCB封装也需要你自己画,因为它自带的封装应该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是电池,是蓄电池,在元件里打Batter

网友:
学画图,先学制元件库

网友:
记忆电池,时钟电路的

网友:
好的,以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