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5乘法器输出不能倍频

楼主:
最近搞了AD835,焊好板子之后却发现不能倍频,电路按照手册搭建。OP847增益20倍,可以正常工作。

X通道直接接函数发生器,输入500mVpp,Y通道输入25mVpp,通过OPA847放大20倍,达到500mVpp(1号通道,黄色)。频率100kHz,输出(为3通道,蓝色)如图所示,
暂且不论峰峰值是否正确,但是不能实现倍频,倍感疑惑

网友A:
"输出“ 是在哪个点测量的?

网友B:
楼主文中说频率1kHz,但是示波器显示99.7kHz,不知哪个是对的?
另外,示波器显示两个频率相差0.3kHz,是测量误差还是别的?
会不会电路有自激振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文中说频率1kHz,但是示波器显示99.7kHz,不知哪个是对的?
另外,示波器显示两个频率相差0.3kHz,是 ...

不好意思,输入的时候少打两个0,应该是100kHz,谢谢。关于自激,从哪里可以看出自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 是在哪个点测量的?

835输出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输入的时候少打两个0,应该是100kHz,谢谢。关于自激,从哪里可以看出自激呢?

因为看到你写的输入1k,输出有100k,所以怀疑有自激。既然是笔误,那么自激的疑点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