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图是否有错误

楼主:
图中的各个元件没有给出参数,只是看看原理是否可行
我是打算做一个电子琴,用单片机产生SPWM波驱动H桥产生对应频率的正弦波!
谢谢!

网友A:
图中有个错误,不应该是反相器,而是基波的正半周驱动Q1和Q4负半周驱动Q2和Q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有个错误,不应该是反相器,而是基波的正半周驱动Q1和Q4负半周驱动Q2和Q3

既然已经知道错在哪里,把电原理图改正后再贴出来吧。贴出来后我们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知道错在哪里,把电原理图改正后再贴出来吧。贴出来后我们看看是否可行。

中午的时候改下!

网友:
@maychang 电路修改后

网友:
此电路可以工作。
但与原图相比较,反相器未画出。其实此图两个输入端脉冲信号仍然是互补关系,也就是反相关系。

网友C:
这个图中上下两个管子用同样的npn管不同的接法是不行的,极性不对!
即使第一个图采用两种类型的管子,也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你的输入信号的参考点是地,而后面输出驱动的参考点实际上位于Vcc到地的中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中上下两个管子用同样的npn管不同的接法是不行的,极性不对!
即使第一个图采用两种类型的管子, ...

为什么后面的驱动的“参考点实际上位于Vcc到地的中点“呢?

网友D:
我个人感觉Q1和Q2应该用PNP的管子,并且Q1和Q2的基极电阻前端应该各加一个反相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感觉Q1和Q2应该用PNP的管子,并且Q1和Q2的基极电阻前端应该各加一个反相器

说说理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后面的驱动的“参考点实际上位于Vcc到地的中点“呢?

什么是参考点?参考点可以理解为信号电位保持不变的位置。你第一帖的那个图是一个H桥,负载两端的摆动幅度在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从图中的地到图中的VCC且两端幅度相等方向相反,所以其中唯一一个“不动”的点就在负载电阻的中心,其电位正好是0.5V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参考点?参考点可以理解为信号电位保持不变的位置。你第一帖的那个图是一个H桥,负载两端的摆动幅 ...

恩 这么说我理解了,那么参考点在中间位置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网友:
由于输出级电路的不同,激励信号可以有偏置,也就是不一定正好在参考点上下摆动,但是对于H桥的驱动来说,两组驱动的偏置应该是关于参考点对称的,即一组若高于参考点,另一组必须低于参考点相同的数值。现在你的驱动是关于“电源地”对称的,所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