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合一光纤配线架

楼主:
随着通信行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市场的逐步开放、对用户光缆的质量、资源、运行、效率、、成本等要求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原有的ODN光缆配线设备以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而三网合一光纤配线架的诞生随应了市场的潮流、也满足了2010年以来国家发展重点发展三网融合根本要求。 三网合一光纤配线架是用于光纤接入网(电信网、移动网、联通网)中对光缆、光纤进行终接、保护、连接及管理的配线设备。在本设备上可以实现对光缆的固定、开剥、接地保护,以及各种光纤的熔接、跳转、冗纤盘绕、合理布放、配线调度等功能,是传输媒体与传输设备之间的配套设备。制造商:宁波哲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ODF光纤配线架产品容量:288芯、360芯、432芯、576芯、648芯、720芯、864芯、960芯、1152芯、1200芯、1440芯、2160芯)
哲烽通信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完善的服务,哲烽公司以“创新、高效、务实”的企业精神,以“求新、求变、求快”的发展战略,迎接光通信的美好未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广电网络、长城宽带
GPX2000-I型ODF光纤配线架、GPX2000-II型ODF光纤配线架、GPX2000-III型ODF光纤配线架、GPX2000-IIIA型ODF光纤配线架、GPX2000-IIIB型ODF光纤配线架
GPX2200-I型ODF光纤配线柜、GPX2200-II型ODF光纤配线柜、GPX2200-III型ODF光纤配线柜、GPX2200-IIIA型ODF光纤配线柜、GPX2200-IIIB型ODF光纤配线柜
GPX2600-I型ODF光纤配线架、GPX2600-II型ODF光纤配线架、GPX2600-III型ODF光纤配线架、GPX2600-IIIA型ODF光纤配线架、GPX2600-IIIB型ODF光纤配线柜

ODF光纤配线架(Optical Distribution frame)详情介绍
品牌
FOR哲烽通信
产品名称
ODF光纤配线架(The ODF optical fiber distribution frame)
产品型号
GPX2000-I型(GPX2000 - type I)
GPX2000-II  (GPX2000 - type II)
GPX2000-III (GPX2000 - type III)
GPX2000-IIIA(GPX2000 - type IIIA)
GPX2000-I
GPX2000-II
GPX2000-III
GPX2000-IIIA
产品类型
标准ODF机架(Standard ODF rack)
钣金厚度
1.5m
机箱重量
//kg
箱体颜色
灰白色(烤漆)(Gray (paint))
箱体尺寸
2000*800*400mm 2000*800*300mm
产品材质
冷轧板(manufacture)
产品质感
磨砂(Grind arenaceous)
工作温度
-40~ +85
存储温度
-40 ~+85
包装说明
纸箱(The cartons)

一.简介
GPX2000-I型光纤配线架是用来对光缆、光纤进行终接、保护及管理的设备。在本机柜上能实现对光缆的固定、开剥、接地保护;对光纤的熔接、配线连接、冗余尾纤的盘绕、配线调度等功能,是传输媒体(光缆、光纤)与传输设备之间的配线连接设备。
GPX2000-I型光纤配线柜是我公司研制开发的高容量、大密度、全正面操作的光纤配线柜。它同时适用于普通光缆和带状光缆,本架由机柜、光纤储纤单元、光纤单元体及光纤直熔配线单元等部分组成。由于采用模块化的结构,用户可根据容量的配置功能模块的数目进行灵活的安装。
二.主要性能指标
1.使用条件:
    1)工作温度:-5℃~+40℃
    2)相对湿度:≤85%(+30℃)
    3)大气压力:70Kpa~106Kpa
2.光电性能:
    1)连接器衰耗(包括插入、互换和重复)≤0.5dB
    2)互换性附加损耗≤0.2dB
    3)重复性附加损耗≤0.1dB
    4)回波损耗≥40dB
    5)插拔耐久性寿命>1000次
    6)机柜高压防护地与机柜绝缘,绝缘电阻>1000MΩ/500V(DC)
    7)机柜高压防护地与机柜间耐压>3000V(DC),5S不击穿,无飞弧
3.适用性指标:
    1)标称工作波长:850nm、1310nm、1550nm。
    2)光纤活动连接器:符合GB12507以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3)光纤光缆应符合GB/T11819和GB /T7424的规定。
4.外形尺寸及容量:
    1)外形尺寸:2000800400|2200800400|20008004002200900300|20001200*400(H×W×D)(mm)。
    2)最大容量:2880芯。
三.安装
机柜为国际标准通用19″机柜,采用进口电解板经特殊工艺制造,表面喷塑处理,外形美观大方。机柜底部采用4个M10×80的膨胀螺钉(随机附件)紧固于地面。顶部采用角连件用菱形螺母与机房走线槽道固定。
1) 使用和操作
1、光缆开剥、固定及保护
1、将光缆从上方或下方的光缆入孔引入架体
2、带状光缆的开剥及固定
2.1光缆开剥长度为:2.5 米+光缆开剥处到距离最远的熔接配线模块距离(可视实际情况变化),铠甲层预留40mm,中心加强芯预留150mm(两侧加强芯留55 mm);
2.2在光缆开剥处套上热缩套管,用电吹风加热,使热缩套管将光缆开剥处包紧,尾纤清理干净,每带均套上保护套管,保护套管在铠甲层处预留65mm裸带;
2.3将光缆从裸带处放入保护接头,再将松    套管部分可用胶带缠绕,使其外径与保护接头相匹配,推入保护接头,使光缆加强芯穿过螺母座槽,喉扣挂在光缆固定板钩上,拧紧喉扣螺钉及加强芯紧定螺钉;
2.4按顺序将带有保护扁管的每一带光纤轻轻压入保护接头固定槽内,每一槽最多可压三带;
2.5将接头盖小端头部插入保护接头对应部分,再将大端压下,保护接头安装完毕;
3. 非带状缆的开剥及固定
3.1 光缆开剥长度为:2.5米+光缆开剥处到 距离最远的熔接配线模块距离 (可视实际情况变化),铠甲层预留40mm,加强芯预留150mm;
3.2 在光缆开剥处套上热缩套管,用电吹风加热, 使热缩套管将光缆开剥处包紧;
3.3 视尾纤本身的保护情况决定是否加护套管;
3.4 用喉扣将光缆固定在光缆固定板上。
4.适配器及尾纤的安装
1.  带状尾纤安装
1.1抽出一个光纤一体化模块,放置于工作台上,取下上下两面盖板,将12个适配器(FC或SC)对准安装槽由上向下压入,注意适配器导向槽朝上;
依次为蓝、橙、绿、棕、灰、白、红、黑、黄、紫、粉红、浅蓝)将尾纤头按一体化模块上1-12的顺序插入适配器并拧紧,注意尾纤的插入方向必须与适配器的导向位置一致;
1.3将光分支器沿着两个圆柱压入,将冗余尾纤在模块背面尾纤盘绕区盘储;
1.4将光分支器后面的裸带从一体化模块中间长方孔穿至模块正面,盖上背面盖板;
1.5将剩余裸带盘储于模块正面熔接区内, 盖好上盖板;
1.6将一体化模块依次插入熔配单元箱内相应的位置。
2.单芯尾纤安装
2.1从熔配单元箱中抽出一个一体化模块,放置于工作台上,取下上下两面盖板,将12个适配配器(FC或SC)对准安装槽由上向下压入,注意适配器导向槽朝上。
2.2将标识好的12根单芯尾纤头由模块背面穿至正面,按一体化模块上1-12的顺序插入适配器并拧紧,注意尾纤的插入方向必须与适配器的导向位置一致。
2.3将冗余尾纤在模块背面尾纤盘绕区盘绕1-2圈,用线扎将12根尾纤在图示位置扎固,然后按图示将尾纤自由端的外护套管与纤维剥除并将其从一体化模块中间长方孔穿至正面,盖上背面盖板;
2.4将剥除松套管的12根单芯尾纤盘储于模 块正面熔接区内(见右图),盖好上盖板。
2.5将一体化模块依次插入旋转插箱内相应的位置。
5、熔接操作
1.1取出一体化模块放置于熔接工作台上,揭开正面盖板,释放盘储于熔接区内的尾纤;
1.2将外线裸纤保护套管端部用线扎固定在图示位置,裸纤进入熔接区;
1.3在尾纤、光缆纤芯其中之一套上熔接保护套管,然后用熔接机进行熔接。检验合格后,将熔接保护套管移至熔接点,在熔接机上进行热收缩;
1.4将冗余的裸纤(尾纤和光缆纤芯)在熔接区如图盘储好;
1.5盖上模块正面盖板;
1.6将裸纤保护套管在模块正面外圈盘好,出口处用线扎固定;
1.7每芯光纤做好标识记录;
1.8将一体化模块插入原来位置;
1.9完成整个架体的熔接。
6、光纤跳线
1.1建议选取直径Ф2的跳线(易于管理,占空间小);
1.2将跳纤一端插入适配器,另一端在储纤单元上盘储后,与相应的适配器连接;
1.3保证跳纤自由弯曲半径大于40mm。
ODF光纤配线架概述:
  ODF(Optical Distribution frame)光纤配线架是专为光纤通信机房设计的光纤配线设备,具有光缆固定和保护功能光缆终接功能、调线功能、 光缆纤芯和尾纤保护功能。既可单独装配成光纤配线架,也可与数字配线单元、音频配线单元同装在一个机柜/架内。构成综合配线架。该设备配置灵活、安装使用简单、容易维护、便于管理、是光纤通信光缆网络终端,或中继点实现排纤、跳纤光缆熔接及接入必不可少的设备。
  它是光传输系统中一个重要的配套设备,主要用于光缆终端的光纤熔接、光连接器安装、光路的调接、多余尾纤的存储及光缆的保护等,它对于光纤通信网络安全运行和灵活使用有着重要的作用。过去,光通信建设中使用的光缆通常为几芯至几十芯,光纤配线架的容量一般都在100芯以下,这些光纤配线架越来越表现出尾纤存储容量较小、调配连接操作不便、功能较少、结构简单等缺点。现在光通信已经在长途干线和本地网中继传输中得到广泛应用,光纤化也已成为接入网的发展方向。各地在新的光纤网建设中,都尽量选用大芯数光缆,这样就对光纤配线架的容量、功能和结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ODF光纤配线架特点:
1.配线箱内采用抽屉式结构,操作时可抽出,完毕后放回。
2.采用镀锌处理冷轧钢板和表面喷涂的工艺,光纤分配盘采用掺杂阻烯材料的喷缩材质,轻便灵活,又结实耐用,具有光缆引入,固定和保护功能,光缆终端与尾纤熔接功能,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配单元数量或法兰盘数量
3.模块化设计:19英寸标准,单元体及每个模块均可单独取出,方便灵活配置与扩容。
4.易升级:可用作传统的ODF,也可平滑地增加智能化光纤管理功能,且不影响正常的业务通信。
5.易操作和维护:独立、清晰的功能分区方便操作和维护;通过跳纤实现交叉连接,走纤路由清晰,运维管理方便;全正面操作,支持前后及左右并柜安装或靠墙安装,易于安装与维护。
ODF光纤配线架在综合布线系统中的应用:
综合布线系统中,配线架适用于设备间的水平布线或设备端接,以及集中点的互配端接。 坚固及易于安装的设计,减少安装与操作费用,较大的正面标识空间方便端口识别,便于管理,符合19"机架安装标准。目前,该产品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规模商用,为运营商带来多项价值:
1.大容量,高密度,减少机柜布放数量,节约机房空间,增加机房的利用率;
2.实时监控端口,可提高故障定位效率,减少人力成本;
3.智能施工确保路由信息准确,减少沉没端口,节约运维成本;
4.eID电子标识减少纸质标签带来的信息泄露隐患;
5.智能中间配线柜配合智能光纤配线架,可实现机房智能化和电子化,易于部署和维护。
ODF(Optical Distribution frame)光纤配线架
光纤配线架(ODF)用于光纤通信系统中局端主干光缆的成端和分配,可方便地实现光纤线路的连接、分配和调度。随着网络集成程度越来越高,出现了集ODF、DDF、电源分配单元于一体的光数混合配线架,适用于光纤到小区、光纤到大楼、远端模块局及无线基站的中小型配线系统。
产品特点:
●模块化:部件均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通过模块的灵活搭配来实现不同的功能组合,使不同型号产品的组件具有通用性和互换性;
●系统化:拥有满足室内、室外各种环境要求的、不同容量的产品,并配有全系列高品质的光器件产品,并能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人性化:强调人性化操作、管理等,全正面化操作,对工程施工有深厚的理解,对细节的处理一直坚持精益求精;
●标准化:严格遵循行业相关各种标准,并且积极参与行业的各种技术规范的修订;
●专业化: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检测设备保障产品性能优越性和可靠性;
依据标准:
●YD/T778-2006《光纤配线架》
使用条件:
●工作温度:-10℃~+40℃
●贮存温度:-25℃~+55℃
●相对温度:≤85%(+30℃)
●大气压力:70kPa~106kPa
适用性指标:
●标称工作波长:850nm、1310nm、1550nm;
●光纤活动连接器:符合GB12507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光纤光缆符合GB/T11818和GB/T7424的规定。
功能:
●具有光缆固定和保护功能;
●具有光缆终接功能;
●调线功能;
●光缆纤芯和尾纤的保护功能。
机架高度:
●满足行标规定三种标准尺寸:2600mm、2200mm、2000mm。
●可根据需方不同要求订做不同规格的产品。
光电性能:
●机架高压防护地与机架绝缘,绝缘电阻1000MΩ/500V(DC)无飞弧。
●机架高压防护地与机架间耐压不小于3000V(DC)/1min不击穿,无飞弧。
●光纤连接器损耗≤0.5dB
●插入损耗≤0.2dB
●回波损耗:FC/PC>40dB、FC/UPC>50dB、FC/APC>60dB
●插拔性寿命:>1000次
机械性能:
●塑料件燃烧性能符合GB51697-85的规定。
●光缆光纤穿过金属板孔时装有保护套,纤芯、尾纤的曲率半径大于37.5mm。
●光缆进入机箱,曲率半径大于光缆直径的15倍。
说明:
●所用钢板均采用优质镀锌板;
●所用紧固件采用不锈钢或不锈钢板电镀处理;
●所有外观为金属的结构件均采用静电环氧粉末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