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饭锅

楼主:
日本电饭锅到中国被上电220.烧了,换了压敏电阻还是不加热.是哪里不对.示救?

网友:
滤波电容也得换掉,耐压值低。
如果控制电路烧了,就麻烦了
要用220v转110v变压器才能用的

网友:
资本主义是110V 60Hz,这是常识

网友:
看板子烧的面积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