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那个AD7280测温度是测环境温度吗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下,那个AD7280测温度是测环境温度吗?还是测量电池表面的温度

网友A:
有用到电池的DEMO。使用的方向估计是用到电池。如果要应用就都随你。只要是能测试模拟量。看你怎么设计啊。但估计是对电池检测有针对性些。比如你也可以用它做个通用的多路温度监测器。甚至用它的ADC去读一个模拟的电压。都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到电池的DEMO。使用的方向估计是用到电池。如果要应用就都随你。只要是能测试模拟量。看你怎么设计啊。 ...

谢谢啊,本人小白,想问下ad7280利用热敏电阻测温度的输入端接什么

网友:
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