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驱动,采样电阻总烧

楼主:
如图所示很简单的mos驱动电路,问题却很多:1.采样电阻总是烧是什么原因那?

2.PCB吱吱响,且随PWM频率的变化,声音的音调也变化,这是什么在响?

电磁阀驱动,采样电阻两端IN+,IN-连接到放大器输入

电磁阀驱动,采样电阻两端IN+,IN-连接到放大器输入

MOS-D上那个负电压是怎么形成的

MOS-D上那个负电压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
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
一般放在S极与地之间

网友A:
采样电阻烧毁,无非是耗散功率过大。你的电磁阀工作时电流多大?采样电阻允许耗散多大功率?

网友A:
“PCB吱吱响,且随PWM频率的变化,声音的音调也变化,这是什么在响?”
很可能是你的电磁阀在响。

网友B:
采样电阻烧,就是加在它上的功率大于它能承受的功率,与负载有关,与电阻功率容量有关,与电路工作状态有关

电磁阀,速度非常低的,加的PWM信号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C:
响声应该是电磁阀没有完全关断,应该与驱动信号PWM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烧毁,无非是耗散功率过大。你的电磁阀工作时电流多大?采样电阻允许耗散多大功率?

正常工作电流在1A左右,电阻能过5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CB吱吱响,且随PWM频率的变化,声音的音调也变化,这是什么在响?”
很可能是你的电磁阀在响。

不可能的,电磁阀离PCB很远,而且靠近pcb才能听见吱吱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烧,就是加在它上的功率大于它能承受的功率,与负载有关,与电阻功率容量有关,与电路工作状态有关 ...

单片机输出的PWM频率在几十到几百赫兹之间。采样电阻5W,0.2oh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响声应该是电磁阀没有完全关断,应该与驱动信号PWM有关

单片机输出的PWM频率在几十到几百赫兹之间。

这是栅上的波形

这是栅上的波形

网友E:
采样电阻烧功率不够,换大功率电阻或者用康铜丝
有频响是正常的,提高pwm频率超出听力范围就不会了,或者加电感电容滤波?
负压是感性电路反电动势一般有开关,比如mos管,三极管继电器的话要加泄放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的,电磁阀离PCB很远,而且靠近pcb才能听见吱吱声。

是不是电源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的,电磁阀离PCB很远,而且靠近pcb才能听见吱吱声。

做实验的时候用的是实验室的电源。而且也较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采样电阻烧功率不够,换大功率电阻或者用康铜丝
有频响是正常的,提高pwm频率超出听力范围就不会了,或者 ...

电磁阀电阻15ohm左右,理论上讲,12V100%占空比也不到1A,现在采样电阻能过5A,却烧了,所以怀疑电路设计有问题。
按说有声音一定是什么在震动,可是无论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在开关的时候都是电子上的开关又不是机械上的开关,讲道理不应该响啊。
反电动势大小能量化吗?会不会是瞬间很大的反电动势把采样电阻烧了?主要是我加上了TVS也没有作用,要是对电路没有影响就不去关注了。

网友:
电磁阀能用PWM驱动?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采样电阻,另外PWM信号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采样电阻,另外PWM信号电压是多少

0.2ohm,最大5A,PWM幅值12v,电磁阀电阻15oh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