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5V供电MOS管切换电路分析

楼主:
如下图所示,要求J1、J2为5V输入,J3为5V输出。当J1输入5V时,Q1、Q2导通,J3输出5V;当J2输入5V时,Q3、Q4导通,J3输出5V。
现在此电路存在一个问题,当J1和J2同时接入5V时,Q1和Q2导通,J3输出5V;再断开J1的5V,此时J3输出只有4V左右了。目前的办法是R1并联一个容值105以上的电容。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单片机控制就算了,板框所限放不下单片机。

网友:
Q1Q2组成双向开关,Q3Q4也组成双向开关。不明白你为何要使用双向开关。按照你的叙述,J1、J2为5V输入,J3为5V输出。要求:当J1输入5V时,J3输出5V;当J2输入5V时,J3输出5V。这个要求使用单向开关即可。那么Q1和Q4可以去掉(源极漏极短路,门极开路)。

网友:
二三极管,MOS管/TVS管/晶振等。
原厂直供,货真价实,量大从优。
欢迎QQ2714352007